[照明] 拆解一个LED控制器

楼主(2020-02-25):
英文从字面理解就为LED控制器,具体怎么控制,不知道了

这个蓝色玻封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呢?

网友:
控制RGB彩灯的,实现不同闪烁效果

网友:
就是个彩灯控制器。

网友:
用遥控器的,红外接头看起来被扯掉了。

网友:
七彩灯带用的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RGB控制的。。。。。

网友A:
外壳的封装有点像无刷电调,可以试试接低速小无刷电机,说不定能一点点转动,航模无刷可能烧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的封装有点像无刷电调,可以试试接低速小无刷电机,说不定能一点点转动,航模无刷可能烧驱动板。 ...

你可以试试。。。仔细看外壳的字
这个是三路低电平输出,驱动彩灯的
不过拿三相四线无刷接上设置成红绿蓝交替闪说不定还真的能转(估计也就动几下)

网友:
尽管论坛上少有你的发声,事实上你一刻未曾放下你热爱的无线电事业。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攀登那遥远的模糊的顶峰。无线电是你一生的挚爱。我等菜鸟感谢你的热心辅导帮助。

网友:
七彩色的控制器。

网友:
可能是使12v的红绿蓝三色led轮番发光的轮转模块。

网友(2025-01-22):
蓝色LED是个稳压管,红外接收头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