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拆东成DCJZ09-10起子电钻

楼主(2020-02-25):
跟论坛里老款相比,砍掉了一块电路保护板

网友A:
保护板是保护那一部分的?前辈

楼主:
我也是个小白,我猜应该是起到过载保护之类的作用,发这个帖也是带着疑问,因为看以前的文章发现内部少了一大块电路板,也有人发帖质疑买到的这种新款是不是山寨。但我像配件商咨询他们都说只是款式改变,功能并没有改变,可以说是技术精简而不是偷工减料,但能把这么一大块板子减没了,我还是有点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是保护那一部分的?前辈

开关与电机之间的一块板子,老款安装在电机下方,应该是起到过载保护之类的作用,这个我也不懂,配件商说是技术精简,但我表示怀疑

网友:
少个香炉少个鬼,我喜欢没有的
外壳磨具是16年的,应该也不算新款吧?

网友:
前辈们,请教一下东成有12V 和18V充电钻,为什么还制造14.4V的充电钻呢?岂不是多此一举吗?12V 和18V电钻就可以基本上干所有的活了

网友B:
这个就是老款的,新款led灯不接小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老款的,新款led灯不接小板上的

这是个16年的机子,在配件里开关明确分了新款和老款,就是有没有那一块保护板,其他地方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网友(2020-10-28):
你好,请问弹簧片安装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我的老款是没有led灯的。。。。

网友(2021-10-05):
引用 楼主:
开关与电机之间的一块板子,老款安装在电机下方,应该是起到过载保护之类的作用,这个我也不懂,配件商说 ...

你说的那片板子不是保护板,是大功率mos管扭了片铸铝片,以前的开关里面没有mos管,你拆的这个把mos管和散热片都集成进去而已

网友:
起子电钻 —— 名字都充满了山寨感,果然是山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