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本95年产的变压器式苹果电源,9.5V1.5A,6800的日化电容

楼主(2020-02-25):
变压器特大,总重量888克,数字很吉利按我们国内的话1.5A电流要比这个体积小一半,铁芯接缝处是焊接的,日本都会这样做,有点点生锈了,外观和线材拆开清洗了下,干净了许多,电源进线还在很好,柔软度还可以,出线变硬了,出口处还脆裂了,塑料外壳的注塑时间一个92年,一个93年,还是有点发黄了,低压侧输出整流三带中心抽头的全波整流,日化25V6800uf电容,还带了一颗保险管,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看官,这个电源标9.5v,但是空载输出是13V,本来淘来给吉他效果器做电源的,吉他效果器是外正内负9V电源,装电池就是9V层叠电池,运放是TL074和TL072,查这个芯片资料最高电压是18V还是36V,还顺道买了一个2001年夏新的老电源,凯美电容,不带芯片,就一个光耦。

网友A:
30年前做的日产美产变压器,也比现在目前常见的国产的质量要好,更省电

网友B:
居然不是整流桥,是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那些年苹果这么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整流桥,是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那些年苹果这么抠嘛

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比整流桥的成本更高吧

网友C:
很好奇陶瓷电容为什么和二极管并在一起,电容不是通高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陶瓷电容为什么和二极管并在一起,电容不是通高频吗?

消除高频杂波干扰,就是通高频。

网友:
日本电子产品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年前做的日产美产变压器,也比现在目前常见的国产的质量要好,更省电

其实1.5A的电流还真没必要这么用料,我估计这个电源5A都可以,感觉好浪费的,才敢标1.5A,次级线可能1平方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整流桥,是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那些年苹果这么抠嘛

我也是看不明白,带中间抽头的不做成正负电源而是全波整流且不浪费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陶瓷电容为什么和二极管并在一起,电容不是通高频吗?

这种在电源上的用法倒很常见的,有些用在三端稳压有的用在整流桥

网友:
过去的东西质量确实不错,如今少见了。

网友:
用在路由器上应该好的不要不要

网友:
空载比较高,不放心可以输出并联一个水泥电阻,100欧以内

网友:
15VA确实太保守了

网友:
当初的做工很好,变压器初级高压线圈塑封。

网友:
苹果这个不错,改改加个7809就完美了

网友D:
看着还行啊,挺不错的。

楼主:
用网砂清理了锈的地方,上了点斧头鸭的护理油防锈,现在问题来了,插在前面贴的效果器上电流声很大,相比电池供电简直是很大,按理说不应该啊,前面帖子的效果器好费电啊,忘关脚踏开关2天就没电了,又买了几只亚马逊倍思的9v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还行啊,挺不错的。

一天无事在闲鱼逛,偶尔会有小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