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3006智能维修电源拆解,做工好不好自己看

楼主(2020-02-25):
挺小巧的,带电流波形显示(波形只能在屏上保留5秒,鸡肋,而且不能自动放大缩小量程,鸡肋),电流误差不小,数字刷新很快目测每秒十次。拆了,做工好不好自己看,电压偏差不算大。风扇声音有点大

网友:
应该能软件校准吧?问问商家

网友A:
谢谢分享,有这刷新功夫还不如直接上指针表头,省下来的成本用在数显电压电流和电路保护上,唉

网友:
是否需要重新校对,显示好特别

网友B:
用上32位单片机了,可以通过升级软件来修正误差吧?看网上价格不低,为何不买一个优利德等大品牌的可调稳压电源呢?维修用开关电源不是特别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32位单片机了,可以通过升级软件来修正误差吧?看网上价格不低,为何不买一个优利德等大品牌的可调稳压 ...

图个好玩,开关电源我觉得没问题,效率高发热小、体积小,高端电源有不少是开关型的,电脑、笔记本、手机都用的开关电源你觉得不妥吗?

网友C:
4万字的171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这刷新功夫还不如直接上指针表头,省下来的成本用在数显电压电流和电路保护上,唉 ...

需求不同吧,波形显示完全是吊打指针表的,只是这产品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万字的171真不错!

是4万6千字

网友(2022-03-13):
我的和你的版本不同,上下壳不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