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Sony FH-B700 老式收录机如何连接手机

楼主(2020-02-25):
老式收录机  sony HF-B700,翻出来了。除收音机外,其他均不可用。想连接手机或mp3 使用。本人小白,问几个问题
1.后背video/aux口,怎么会有2组呢?如果我连接mp3,是否用一条音频线,随便选择一组就行?
2.推荐蓝牙适配器吧,应怎么连接(外置即可)
wechat_upload15826227805e54e83c2c63f
wechat_upload15826227815e54e83d376d1
wechat_upload15826227825e54e83e0d243

网友A:
手机音频输出,你的音箱音频输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音频输出,你的音箱音频输入即可

选上边还是下边的2个孔?上下两孔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上边还是下边的2个孔?上下两孔有什么区别?

这种古董还是找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上边还是下边的2个孔?上下两孔有什么区别?

从外壳的标识上看,应该是插下边的两个孔,下边的是AUX输入。但手机的耳机输出需要用一根转换线从3.5插头转成莲花插头。

网友:
左右声道、地,直接焊在主音量调节的电位器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