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绞肉机的串励电机冒烟 请高手帮忙

楼主(2020-02-25):
家里个台小熊绞肉机的电机运转时间过长,冒烟不转了。拆开两天了,加电嗡嗡响不转怎么办?

网友:
启动电容坏了吧

网友A:
是不是碳刷有问题?

网友B:
电容器容量还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器容量还足吗?

有电容?

网友:
先测一下线圈阻值,自己看看电路走向
多拍几张照片,这个看不清楚

网友D:
家用绞肉机使用不是很频繁的话,最好用的还是手动的。可以买国外品牌的。国产电动的基本没有能用住的。

楼主:
不是启动电容吧?我看着像是个安规电容,还有两个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容?

不是启动电容,应该是安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绞肉机使用不是很频繁的话,最好用的还是手动的。可以买国外品牌的。国产电动的基本没有能用住的。 ...

现在还有几家用手动绞肉机的,一般都是要么手切,要么电动。
电动绞肉机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国内绝大多数家电品牌都有生产,二十多年前就已进入普通家庭了,只要用料扎实,不容易坏的。不过串励电机的工作电流相当大,如果不按操作规程间歇使用,烧机是很常见的。

网友:
这种串激电机,那有什么启动电容????

网友E:
这玩意是铝线,估计线圈烧领取,我也买的小熊,按一次15秒,休息一下再按,如果连续运行,担心会烧坏。

楼主:
这样接线对不对?去掉了那个电容和两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碳刷有问题?

新的,碳刷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是铝线,估计线圈烧领取,我也买的小熊,按一次15秒,休息一下再按,如果连续运行,担心会烧坏。 ...

我都是国产杂牌料理机,外形四方的,做了两个措施让机器马达没那么容易烧
1:优化了下风道。
原来是底部中间由马达的风扇入风冷却马达,在底部排气。我把底部的排气孔全堵了,在外壳侧面开了个大洞。
2:加装了个散热风扇在外壳,电机间隙工作马达停转时,排气风扇继续对工作后升温的马达散热,提供马达工作能力。
使用时候,电机也按规定不重负载连续工作,轻负载连续工作没问题。

网友:
按这结构,冒烟除了绕组就没其它efl

网友:
肯定绕组烧了  淘宝一个电机吧

网友:
这类串励电机功率不够,其实绞肉机、和面机等小厨电需要电机的功率是很大的,奸商们都不用正规的电机,导致你用不了几次,电机就挂掉了。

网友F:
定子或转子线圈短路,若定子短路比较容易重绕,转子短路基本弄不了。
我的曲线锯就是先绕了定子,还是转不动,就又费劲绕了转子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子或转子线圈短路,若定子短路比较容易重绕,转子短路基本弄不了。
我的曲线锯就是先绕了定子,还是转不 ...

转子都能绕,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