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短接ns1081可以进入启动模式请问这对救活emmc有帮助么

楼主(2020-02-25):
如题,今天用钥匙反复桶通电的ns1081,有一次竟然灯灭了,然后量产工具显示boot什么的,总之就是手机双清的那个样子吧
然后容量显示0,但是点击刷固件总显示crc错误,很无奈啊
知道的朋友能给个提示么

网友A:
哦  emmc烧了  所以变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emmc烧了  所以变0了

不是,emmc写保护,短接后显示0,拔插又回到原先容量,我只想知道能不能利用这个模式去清空emmc,我可不想买那个600+的emmc请空器

网友B:
没用等死。
eMMC写保护是固件甚至硬件级别的写保护,不可逆不用想了,坏了就是坏了。
有一种写保护是软件命令控制的,向eMMC控制器发送特定的命令就可以使得控制器拒绝写入,可以发送特定命令取消写保护。
但你这个显然不是,是片内的永久写保护机制自己激活了,证明寿命到了。

网友C:
emmc写保护就放弃吧,别白费力气了,这个ns1081开卡其实就是往emmc里存数据(用户自定义的设备名称之类的基础数据)+格式化,开卡动不到emmc的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c写保护就放弃吧,别白费力气了,这个ns1081开卡其实就是往emmc里存数据(用户自定义的设备名称之类的基 ...

嗯,其实这个桥接的道理我也懂,只是花了钱了,一次没用就坏了,不甘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等死。
eMMC写保护是固件甚至硬件级别的写保护,不可逆不用想了,坏了就是坏了。
有一种写保护是软件命 ...

一开始是可以写入,也可以删除,但重插内容又回来了,后来根本不显示删除这个菜单了,这个写保护状态的变化很奇怪,不过这个emmc挂了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