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一个旋转阳极大X光一体化球管

楼主(2020-02-25):
旋转阳极一体化大X光一体化球管,拆给大家看看,前些天看到有坛友完固定阳极X光管, 正好手里有一个,也拆了玩玩。这种管子相比固定阳极的管子,功率很大,可以产生很强的射线,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屏蔽做得好,只要不对准窗口,在管子的旁边基本没啥射线泄漏,可怕的是,房间内会发生射线散射,那就很厉害了。轻轻松松可以爆掉盖革计数管,那是相当的恐怖,非常危险。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如果自己手里有这种射线管,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更不要给射线管通电,当然只点亮个灯丝拿来照明除外

原理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其实这玩意也不是啥复杂的装置,X射线管其实就是一个真空电子管,也就是个二极管, 灯丝通电后炙热的灯丝会逸出电子, 灯丝这边是阴极,靶极是阳极,靶极材料一般用坞,铑,钼 这类金属制作,当然也有铜靶的。阴阳极就相当于真空电容器,灯丝点亮后,阴阳极同上高压就能产生电场,直流高压和工频高压都可以, 此时电子会被加速,电子打到靶极上与原子碰撞瞬间减速而产生的韧致辐射,这就是X射线。 其实如果没有靶极,电子加速后设法瞬间减速,同样能产生X射线,比如利用强磁场和粒子对撞等手段。但是阴阳极对调供电就不行,因为电子是单向流通的,体现了二极管的特性,单向导电性, 早期的真空电子管二极管也是这个原理。早期的真空二极管如果加的电压足够大,仍然是可以产生X射线的。只不过设计不同,产生的X光效率也低,而且管电压小,也几乎没有可用的焦点

X射线管原理 *图片来源于网*

对于要拍X光片来说,拍片就是投影成像,利用射线透过后强度衰减的不同而成像的,小焦点更能拍出清新的的X光片

X射线管有很多种,常见的是固定靶和旋转靶两种,单焦点和双焦点。 旋转阳极的管子一般都是双焦点的,焦点为点状,当然固定阳极也有双焦点的管子哈。 特殊的有多焦点,和线状靶,透射式靶,电磁聚焦靶。当然还有X射线激光(自由电子激光)

由于高能量的电子打到靶极上会产生热效应,小焦点时,强度足够时,持续打到靶极上会将靶极烧毁,会出个坑洞,因此阳极要做好散热,如果X射线管即要焦点小,又要强度高,显然固定靶是无法满足工作要求,因此就出现了旋转靶结构

这次拆旋转阳极球管,还是一体化的管子哦

上图

射线管,盖子是用铅做的

一体化X光管,很重

射线窗口,有规定厚度的铝片,这个叫固有过滤,是用来过滤掉软X射线,给人拍片时减少对人的伤害

橡皮,用来维持内部绝缘油压力平衡的,温度上升后会鼓起,避免球管内部压力过高,X射线管被挤爆

球管内部充满了变压器绝缘油,因此先泄放绝缘油

打开后油一下就冲出来,还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瞬间用另一个电饭锅接上,不然就油流满地了

放完油

放完油就可以拿下橡皮

两桶油

得两桶“花生油”

不好! X射线管暴露,核辐射泄漏,要完蛋!!!

射线管灯丝接线,双焦点的射线管,一个公共端 三条线连接

放完油就要拆开球管,球管的外面没有可拆卸的螺钉,上下盖都是焊上去的,仔细观察是用焊锡焊的,这么大件,用烙铁肯定没法拆,当然我有办法拆,只不过要先DIY个小玩意

简易制作支撑件

再绕个线圈,知道我要干嘛了吧!

测量线圈电感值,和预期理论计算的一样

然后制作谐振电容

用电磁炉电容就可以。两串两并,以增加通过电流的能力

马马虎虎临时搭起的电路

这叫通电就发热原理,一圈同时发热

就用这个简单测量一下温度了

双焦点的管子有双灯丝, 灯丝变压器也有两个, 分别给两个灯丝供电,变压器没多大

开盖成功,锡还不少,整得一地的焊锡,当然,底盖也得打开才能拆

不过还是不能完全看到射线管的核心

旋转阳极管子里面有个线圈, 和洗衣机电机的线圈一样,接一个电容通入交流电,射线管里的转子就能旋转起来了

阳极上的铜套,固定得很好,并且还有很厚的铅包着

把阳极上铜套的螺钉拆掉,就可以拆射线管了

射线管外面套着一个很厚的铅皮,3mm厚度的铅皮包了两层

拆出来的射线管

旋转阳极的转子在管子内部,通过磁场来作用,就能旋转起来

用泡沫包好,怕摔烂了,旋转阳极的管子不能像固定阳极那样,自己弄个高压点个灯丝玩,没有任何防护这样玩旋转阳极等于自杀,体积大,电力需求也高,因此可玩性不高。
那咋整,其实管子挺漂亮的,打算以后装胆机上,点个灯丝,里面转子转起来,逼格高,再旁边安个假的高压盒,上面装个比较显眼的指示灯亮起标个辐射符号,如果让专业人士看到,估计都吓坏了

双焦点的,这个型号的管子有0.3的小焦点和0.6的大焦点。工作的时候只用其中一个焦点,并且可以切换

旋转阳极X射线管结构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高压变压器总成

电容采用薄膜高压电容

变压器好大个,输出功率很大, 倍压组件没有啥,也就2倍压就搞定了

多个高压二极管串联来提高耐压值

线圈拆来看看

绕一层隔一层,绕变压器的很用心

高压组件就这点东西,不过最后弄了一桌子油

最后附上该X射线球管的原理图,仅供参考

1.球管内部结构原理图

2.球管外部接线板原理图

***完***

网友:
我去,从哪搞的这玩意,楼主你还健在吗?

网友:
我有个仇人,你能帮我做个定向x光线发射装置吗?

网友A:
这玩意不通电没辐射 我也有好几个
楼主知道里面阳极是什么材料的吗 有伤害吗 没有就砸开几个

网友:
最大120kv/100ma,这东西真厉害

网友:
专业设备、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通电没辐射 我也有好几个
楼主知道里面阳极是什么材料的吗 有伤害吗 没有就砸开几个 ...

钨或者钼,当然基础还是铜

网友:
这个拿科创里面卖可以卖个好价钱
科创上面很多玩x光的
拆了可惜,高压电源部分还是不错的

网友:
涨姿势了,感谢不容易的楼主分享

网友:
改装做浴霸大灯

网友:
一个这样的灯,能照亮整条改,而你就是整条改最靓的仔。。。

网友:
楼主不至于为了炸个鸡翅,就特意拆这个东西弄两桶油吧。。。这个东西不要放置太长时间,要不会有味道。炸东西出来就不好吃了。。哈哈

网友(2020-04-09):
好东西啊   干拍片的路过

网友:
家里搞感应加热能到这个功率,把这个尺寸的整体加热,厉害厉害!!操作了的

网友:
你好,能做x射线监测器吗

网友:
高手,这个看着是真的吓人

网友:
很专业,解释外行人也听得懂,高人。

网友:
这个电磁加热搭建的当道。

网友:
强烈建议加精!这么详细的拆机贴不可多得!外壳感应加热的方法,真的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