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盘的大猫盘、中猫盘、小猫盘的区别与优缺点总结

楼主(2020-02-25):
写点源创文章,来赚点论坛币,分值不够,望大家多赠送点积分,也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作者 tmtony 及论坛出处

猫盘,最近一年比较火,变成矿渣后,因为有合适的固件可刷群晖或X3P, 性价比一下提高,价格也水涨船高
猫盘主要是对Nas入门都很有性价比,且颜值高,功耗低,24小开机用了不多少电。放在台面上的确养眼。

但入门者对各种猫盘总是分不清。这里就给大家普及一下。

1. 猫盘,我们称为小猫

2. 猫盘Plus, 我们称为大猫

3. 猫盘Plus, 去掉上盖,我们称为中猫

1.小猫体积小,比较矮,迷你,大猫比较高,体积大
2.小猫换硬盘需要拆螺丝,大猫则采用旋转上盖设计,无需螺丝,直插式换硬盘。
3.小猫电源是5V  , 大猫是12V 3A
4.小猫只能接2.5寸机械硬盘或固态盘,大猫可以接 3.5寸机械硬盘 或 2.5寸机械硬盘或固态盘 ,二合一硬盘插槽,大小硬盘都能用
5.由于2.5寸机械硬盘现在最大是2T ( 9mm以下厚度,15mm 2.5寸盘不支持),而3.5寸机械盘有4T  8T  10T  12T 容量更大
   大猫支持的硬盘:SATA3.0接口的2.5寸、3.5寸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都能用 最大支持12TB。,最大可支持12TB。
6. 小猫功耗会比大猫小一点点
7. 小猫是自动来电开机启机,大猫默认是要按开机键启机(可以改装或修改成来电启动)
8. 小猫暂不支持完美关机(现在关机,只关闭硬盘,但主析和风扇还通电),大猫通过修改可支持完美关机
9.两者外观都比较漂亮 ,但个人感觉 小猫更迷你。更不占地方,而大猫更大气一些,各有所长。
10. 小猫的电源插头与网线插口露在外面,容易插入(我爱帮 助网),大猫的电源插口与网络插口在里面,不太好拔插
11. 还有部分商家会把 大猫的上盖去掉(也可能是挖矿机,上盖丢失了),拿出来卖(称为中猫),价格优惠些,不计较外观的可考虑。我主要自己用,买了几个中猫。

猫盘更多技巧  也参考了这里一些文章:http://www.52help.net/nas.html

配置不同:

小猫配置:
颜色:磨砂黑
尺寸:Φ130mmx52mm
CPU处理器: Marvell ARMADA A3720 1.0Ghz 2xCortex-A53
RAM: 512M DDR3L
eMMC: 8G HS200
支持容量:当前支持2TB
硬盘接口:2.5  HHD/SSD SATA3.0
网络: Marvell 88e1512 千兆有线网口
外设: 原生SATA,主板引出USB2.0和TTL,带1个风扇和aw2013控制的三色LED
电源: 5V3A
开关:开机自动启动

大猫 中猫配置:
颜色:磨砂黑
尺寸:Φ120X168mm
CPU处理器: Marvell ARMADA A3720 1.0Ghz 2xCortex-A53
RAM: 512M DDR3L
eMMC: 8G HS200
支持容量:当前支持12TB
硬盘接口:2.5/3.5 HHD/SSD SATA3.0
网络: Marvell 88e1512 千兆有线网口
外设: 原生SATA,主板引出USB2.0和TTL(我爱帮 助网),带1个风扇和aw2013控制的三色LED
电源: 12V3A
开关:开关机键+Reset键(软件定义短按开关机,长按复位)

经过一年多的使用,tmtony个人总结如下:

所有猫盘的缺点(大猫、中猫、小猫)
1. 一个单盘的nas,如果单盘坏。那就完蛋了,只能拿去修或进入linux修复数据。如果有双盘且可以做Raid,相信性价比会更高。
2. 由于是Arm结构,不能使用docker, 有一些docker的实现方案 ,但性能不是很好。
3. 由于这个价格,硬件的配置不是太高,所以总体性能不会非常高,但作为常规的Nas用途还是够用了。
4. 开机自动启动及无法完美关机可能会对经常开关机的用户有一些影响(可使用一些方案来解决)

所有猫盘优点:猫盘作为一个家庭使用的迷你Nas, 性价比非常高,特别是刷群晖或X3p 系统后。性价比特别高,再加上高颜值,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价格百来块了    小猫  某宝现在70   哎  还是没得玩

网友:
单盘,垃圾CPU,同样成本远不如买工控板搭建

网友A:
大猫怎么改关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猫怎么改关机,谢谢!

需要下载一个 mtd文件。然后在 poweroff.conf
最后面加上这句
dd if=/root/poweroff.mtd of=/dev/mtdblock4
        reboot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下载一个 mtd文件。然后在 poweroff.conf
最后面加上这句
dd if=/root/poweroff.mtd of=/dev/mtdblo ...

说详细点啊高手大哥,单发一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详细点啊高手大哥,单发一贴吧

好的。花了点时间做了个教程。另开了一贴。你看看
猫盘Plus(大猫盘)实现群晖Nas关机时完全关机断电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944

网友:
现在卖好贵了啊,准备618老老实实买个NAS去了。。

网友C:
被那些玩黑裙的恶心到了,价格水涨船高,现在真不值得入手。年前50收了几台,用debian自己搭建了NAS,当个移动硬盘用

楼主:
因为能刷群晖,所以导致猫盘价格涨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能刷群晖,所以导致猫盘价格涨得太多了

很多网友反映猫盘刷群晖后出现掉IP,还有经常死机,还是算了

网友D:
小猫盘不是有不少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猫盘不是有不少问题么

大猫盘稳定些。小猫盘 主要是有时刷群晖掉IP,我用的大猫盘,我的几个没出现掉IP现象

网友(2020-06-30):
引用 网友C:
被那些玩黑裙的恶心到了,价格水涨船高,现在真不值得入手。年前50收了几台,用debian自己搭建了NAS,当个 ...

我赞同你的说法,只要沾了群晖的边,js就蹭蹭涨价,群晖根本没什么必要,基本功能armbian都能做

楼主:
如果对linux熟悉,自建当然更好

网友:
66666   单盘可玩的硬件还是挺多的吧

网友(2020-07-30):
才512M内存,连我家云都不如,N1两G内存性能会好点

网友:
这配置也不如玩客云了,性价比还是N1

网友:
玩课现在还费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