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19块的龙韵锂电钻我就为什么买不了

楼主(2020-02-25):
看你们都在买龙韵锂电钻,我也想买一个,为什么我买不了,我关注了好几天了都买不了。别的连接一点开就是优惠券,他这个连接一点开就直接购买了,没有优惠券,是怎么一回事啊?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为什么买不了?为什么买不了?点开连接之后就直接购买页面了,没有优惠券的页面了。

网友A:
原先直接19元,现在是29领10优惠券了。一般都是早上有一些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直接19元,现在是29领10优惠券了。一般都是早上有一些库存

领不了优费券啊!

网友:
我发现了一个13.4元的鹰视安,不知道车稳不稳

网友B:
就是这个,也即是前几天18.8电钻车的牌子,不是一家店铺

网友:
你因该庆幸自己买不了这些垃圾啊。

网友C:
请问各位,龙韵有两款低端的一款10多块的黑色版还标注了拧螺丝,还有一个20多的蓝色版本。两款区别是什么?

网友:
现在又有19的了,等你有空看到时候肯定又抢光了,10优惠券有效期才是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也即是前几天18.8电钻车的牌子,不是一家店铺

买个试试看啊,刷最低价锂电钻的车就靠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龙韵有两款低端的一款10多块的黑色版还标注了拧螺丝,还有一个20多的蓝色版本。两款区别是什么? ...

你管他是什么颜色的,反正同样是用550电机,同样是金属齿轮箱,差别要说很大你相信么?至于电池得看人品,实在不行也可以自己换好电池,成本也不会比知名品牌的高。如果运气不好的买一两百或几百的锂电钻也可能不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也即是前几天18.8电钻车的牌子,不是一家店铺

请给个网址,PM

网友:
龙韵12V锂电钻充电式手钻小手枪钻电钻多功能家用电动螺丝刀电转
【在售价】29.00 元
【券后价】19.00元
-----------------
【立即领券】点击链接即可领券购买:https://s.click.taobao.com/iuFfVov
【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USHfVov

网友:
不要在乎几块钱了,我是24 买到的。

坛友们说的就是配件的价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