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CBM2099e主控问题 显示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20-02-25):
芯邦的主控出现问题,电脑无法识别,显示无法识别设备。找不到flah需要短接的引脚(查资料是lga60封装的),请教大神短接主控哪两个引脚,谢谢

楼主:
班长在不在

楼主:
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这个基本无解,芯邦+eeprom开卡是要key的,收费的,而且现在不知道固件是放在eep还是闪存里的

网友B:
芯片都拍不清楚,肯定没人愿意搭理啊。

这个放弃吧,苹果的存储芯片,要特殊量产工具,别的只能识别不能量产。这个特殊版本工具你弄不到的,就算弄到你也不能用

网友:
找电路图吧,对应闪存29、30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无解,芯邦+eeprom开卡是要key的,收费的,而且现在不知道固件是放在eep还是闪存里的
...

至于那个EEPROM芯片可以用 XTW100之类的编程器把里面的资料导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那个EEPROM芯片可以用 XTW100之类的编程器把里面的资料导出来

里面的数据只是一部分,且只针对对应的一个闪存有效,换闪存,换主控,换EPROM(其他同方案盘的)任意一个均不能使用

楼主:
您好:帖子里表达的没有太清晰,各位大神有些误解,这个U盘配置是芯邦2099e主控,闪存芯片型号是sdmalbb2-16g(lga60)封装的,在本人量产时,显示坏块太多,接着拔出插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主控应该没有问题(把闪存拿掉后,电脑能显示盘符),网上找不到闪迪这个芯片管脚定义,找不到29 30脚,只能找主控的对应脚,所以求助需要短接主控哪两个针脚,量产软件才能识别。在本版另一个帖子里,有大神说短接主控的针脚好找(比别的针脚长),我还是没找到。请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都拍不清楚,肯定没人愿意搭理啊。

您好:帖子里表达的没有太清晰,各位大神有些误解,这个U盘配置是芯邦2099e主控,闪存芯片型号是sdmalbb2-16g(lga60)封装的,在本人量产时,显示坏块太多,接着拔出插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主控应该没有问题(把闪存拿掉后,电脑能显示盘符),网上找不到闪迪这个芯片管脚定义,找不到29 30脚,只能找主控的对应脚,所以求助需要短接主控哪两个针脚,量产软件才能识别。在本版另一个帖子里,有大神说短接主控的针脚好找(比别的针脚长),我还是没找到。请各位指教。

网友(2020-12-03):
感觉这主控就是为扩容盘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