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大多数钳表只有测量交流电流档没测量直流电流档位?

楼主(2020-02-25):
是因为制造成本高吗?还是?

网友:
一般的有个切换开关,按下就转换成直流了,我用的6056B就是这样的,也是便宜的那种,

网友:
互感和霍尔这俩感应器原理不太一样

网友:
霍尔,成本高。直流叉子要贵一些

网友:
原理不一样。直流档需要霍尔元件,这个比较贵的。。。。。

网友A:
谁说的 根据需要吧  我的低档优利德也可以测直流dc电流

网友:
测交流是用的电流互感器,测直流一般用霍尔元件。早期的钳型表那个测电流的钳口实际上是一只铁芯可打开的电流互感器。早年电子技术不发达,象这种普通万用表如装霍尔元件,估计没法装。个人的看法。

网友B:
直流钳表比交流成本上贵好多,精度上直流钳表没交流钳表精度高。

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0a万用表电流档就能满足日常需求,市面上很少直流电超过10a ,市场需求比较小。

而交流都是220v 大电流应用场景非常多  越多越便宜,越少越贵,越贵越没人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 根据需要吧  我的低档优利德也可以测直流dc电流

是哪款?
楼主说的是叉子叉直流线测量,不是表笔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钳表比交流成本上贵好多,精度上直流钳表没交流钳表精度高。

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0a万用表电流档就 ...

确实是 只是想测一下摩托车启动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只是想测一下摩托车启动电流

估计你也测试不出来,因为直流电表采样率太低了 一秒才几次 有的才两次。本来瞬间300a 结果只采集到某个点 显示50a  100a

想要准确测量个人感觉要大电流分流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款?
楼主说的是叉子叉直流线测量,不是表笔接入

210钳表啊

网友(2021-07-02):
200多块的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