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新手上路想改手台模型

楼主(2020-02-25):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我之前想用淘宝的战术手台模型里面塞对讲机改一个能用的战术手台,遇到了拆解和技术瓶颈,小型对讲机哪种带屏显同时对讲距离能达到一公里,今天在二手平台看到了两款小型对讲机,不知道选哪个拆解安装好,后面2个哪个能使用天线延长线啊,

楼主:
之前想拆一个小米对讲机,别人说电路板拆出来再塞壳子里也塞不进去太大了就没改,这次选了摩托罗拉T6508和摩托罗拉MS350R,

网友:
二手这俩,属于免执照对讲机,功率0.5w,遇到点复杂地形还真不如用喊的。这壳子标配的宝峰5r一代机好像,发射功率5w,一代经典机型,全新价格很低了,建议别折腾那俩低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