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拆一个老的闪迪U盘

楼主(2020-02-25):
手里一个老的4g闪迪U盘,写保护了,没法量产,于是就决定拆一下
闪迪很多U盘用的都是红色U口,非常骚气
壳子很结实,费好大力气才拆开
以前的闪迪,做工真的没的说
好了,大卸八块
给主控一个特写
这个f用坛子的哪个芯片查询器也无法得知具体参数,以前用的时候到时很快,搞不好是slc呢呵呵

网友A:
你短接数据脚插电脑,用chipgenius看识别成啥

网友B:
别玩了,你这优盘上的颗粒是 TLC 的

网友:
颗粒是闪迪的TLC,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玩了,你这优盘上的颗粒是 TLC 的

为啥我用这个软件没有查询出结果?再说这个很久之前买的,那个时候大多都是mlc啊,还有,为啥显示厂商是西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用这个软件没有查询出结果?再说这个很久之前买的,那个时候大多都是mlc啊,还有,为啥显示厂商是西 ...

因为闪迪已经被西数给收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用这个软件没有查询出结果?再说这个很久之前买的,那个时候大多都是mlc啊,还有,为啥显示厂商是西 ...

你的软件版本太老了

网友:
显示TLC很正常,闪迪是最早用TLC做U盘的品牌了,不过好在正片,寿命不比黑片MLC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数据脚插电脑,用chipgenius看识别成啥

试过了,这个板子很奇怪,我无论怎么短接最多断电,然后重连,和以前一样,主控和f都这个样,不知是不是有什么短接保护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