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量镍氢9v 280mah测容量。实际约100mah. 果然是坑货,是坑货。

楼主(2020-02-25):
闲着无聊,买了个镍氢充电电池玩玩,一开始就知道倍量是个坑,论坛也有人测容量是110毫安左右。我也在测一次吧。

正面图和收到测内阻

充电到9.8伏左右,电流不大时放电。

开始放电,电流比较大。

放电结束

果然是坑货容量100mah左右。

网友:
这货怎么敢印上ISO9001认证呢?

网友:
倍量
我之前以为是啥名牌。。后来有次去1688上搜了下。。是家小公司。。

网友:
当时买了两种,一种这个镍氢的,一种锂电的,还是锂电的实在点,耐用,这种的容量小,还不耐用,没多久就只有100mah以内了,现在都懒得拿出来用,只临时测试东西时用一下了。
15年时分别10元和20元一个。

网友:
坑  还不如改升压  容量多大自己说了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6234

网友:
谢谢分享。。。。这容量,一半不到啊,确实好坑。。。。。。

网友:
我买的“耐时350mAh/9V”实测才有120mAh/电压才有7V,拆开一看纽扣电池叠加不够!

网友:
这是楼主理解能力的问题吧,2倍是倍量,0.5倍就不是倍量了吗

网友:
一般用在万用表上,应该试下1ma放电能放出多少

网友:
还是2串锂电池给力

网友A:
看来只适合小电流放电,20ma这种电流

网友:
20多年前买的一块GP 9V充电电池,标称容量才150mAh,可惜当年没条件测实际容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6341

网友:
估计是几只圆柱型电池串联起来的

网友:
锂电可能耐用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适合小电流放电,20ma这种电流

是的 很不爽

网友:
正准备买,你这草拔得太及时了。。。。。。。。。。。。。

网友:
充电到9伏就拿出来放电了?你的电好像充的不够哎?首先要确定充满了,不然结果也会偏差很多!

网友:
这个测电池容量的仪器在哪里买的?正想弄一个

网友:
你这个是给万用表或者话筒供电那种吗?串联的话,你想想容量是不是下降了呢,不过镍氢应该远不止这点儿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