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14元杂牌LED台灯收到了,看看电路板,顺便请教怎么改电池

楼主(2020-02-25):
14元无牌台灯收到了,亮度可以,有三档 暖光 冷光和全开,很亮 各12颗灯珠,请教大家要怎么加电池呀
用手机拍照 亮度调到最低 貌似无闪烁。感觉做工还行,没翻车。
请教大家要怎么加电池呀

请教大家要怎么加电池呀
请教大家要怎么加电池呀

网友:
配重拆掉放电池。电池要带保护板,负极接地,正极接二极管到开关的铜箔。这是最简单的加电池方法。另一种就是加4056小板。

网友:
我也拍了 ,可惜买早了  19包邮,也想着回来改内置电池,手里18650比较多。看来不好整啊

网友A:
还有那个芯片上是什么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芯片上是什么字

字抹掉了发发发

网友:
我有一个,外接电是12V的,不好加吧

网友:
直接220v阻容的才有闪烁,这都DC适配器出来了,还看什么闪烁

网友:
看这配重块就知道这车值。
这个连触摸也集成一个芯片了啊。

网友B:
巧了, 我也买了这个台灯,昨天刚收到,晚上花半小时加了内置电池。
这个台灯内部空间很大,电源接口是Micro USB,非常适合加装电池。 只需要准备电池和一个带电池保护板的充电板。
标记在你拍的照片上。
黑框里是一个标准的18650电池的位置,如果你不需要长续航的话,装一节电池在这里就够了。
如要更长续航时间,可以把红框处的配重块拆掉,剪掉红圈里的两个塑料支柱。我就是在这位置放了两块4000mAh的聚合物电池。
电路板部分,将蓝框里的二极管去掉。充电板正极线借二极管下侧焊盘,直通Micro USB 插座。充电板输出接二极管上侧焊盘。

网友:
我的到货了,亮度严重不咋地。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 我也买了这个台灯,昨天刚收到,晚上花半小时加了内置电池。
这个台灯内部空间很大,电源接口是Mic ...

\ 谢谢兄弟指导,要是能拍个改造后的照片就更直接。今天折腾了一下午,把蓝色框中的二极管烧焦了(烧了后才看到你的留言,正好去掉二极管在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