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内存颗料无法确定,SF2281 VB4 256G ASP900S7

楼主(2020-02-25):
请教大神如何开卡
开卡固件是60A  Gen软件是1.7 系统Fedora 20 32位
主控是SF2281 试了很多配置文件都不行 移动硬盘拆下的SATA转USB

lsscsi 显示是 SandForce e{200026BB} 402A

Starting command:[/home/h/Desktop/SSD/SF_Genesis -PROCESS_SSD 6:0:0:0 "/home/h/Desktop/test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mfp" "/home/h/Desktop/0225/22133.1.e.edriveconfig" 1234567812345678 1234567812345678  LOG="/home/h/Desktop/0225/1234567812345678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6.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ue 02/25/2020 21:53:38]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6:0:0:0
                      argv[3]: /home/h/Desktop/test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mfp
                      argv[4]: /home/h/Desktop/0225/22133.1.e.edriveconfig
                      argv[5]: 1234567812345678
                      argv[6]: 1234567812345678
                      argv[7]: LOG=/home/h/Desktop/0225/1234567812345678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6.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Tue 02/25/2020 21:53:38]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6:0:0:0'
[Tue 02/25/2020 21:53:43]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6:0:0:0'
[Tue 02/25/2020 21:53:48]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ue 02/25/2020 21:53:48]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ue 02/25/2020 21:53:53]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6: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ue 02/25/2020 21:53:53]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h/Desktop/test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h/Desktop/0225/22133.1.e.e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67812345678
         World Wide Name = 1234567812345678
  ~~~~~~~~~~~~~~~~~~~~~~~~~~~~~~~~~~~~~~~~~~~~~~~~~~~~~~~~~~~~~~~~~~~~~~~~~~~~~~~~~~~~~~~~~~~~~~~~~~~~~~~~~~~~~~~~~~

[Tue 02/25/2020 21:53:5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02/25/2020 21:53:54]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h/Desktop/test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mfp
[Tue 02/25/2020 21:53:54]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h/Desktop/test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mfp
[Tue 02/25/2020 21:53:54] - File : /home/h/Desktop/0225/22133.1.e.edriveconfig in processing ...
[Tue 02/25/2020 21:53:54] - file  /home/h/Desktop/0225/22133.1.e.e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ue 02/25/2020 21:54:0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ue 02/25/2020 21:54:0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Tue 02/25/2020 21:54:0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h/Desktop/0225/22133.1.e.edriveconfig
[Tue 02/25/2020 21:54:0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133)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h/Desktop/0225/22133.1.e.edriveconfig
[Tue 02/25/2020 21:54:0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ue 02/25/2020 21:54:0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133
[Tue 02/25/2020 21:54:0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133
[Tue 02/25/2020 21:54:05]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133_fw_cl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PP_R00430_s512.vic
[Tue 02/25/2020 21:54:05]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133
[Tue 02/25/2020 21:54:0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133
[Tue 02/25/2020 21:54:05]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133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PP_R00430_s512.vic
[Tue 02/25/2020 21:54:05]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ue 02/25/2020 21:54:10]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12000005:SF_SG_HOST_ABORT_ERROR)
[Tue 02/25/2020 21:54:10]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ue 02/25/2020 21:54:10] - Exiting...
[Tue 02/25/2020 21:54:10]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Process exited with code 20

网友A:
开sf的固态得用initio的桥,其它桥不一定行。你可以直接挂sata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sf的固态得用initio的桥,其它桥不一定行。你可以直接挂sata开试试。

直接挂物理机也试过,就是不知道芯片,物理机试两个配置文件就认不到盘了   这个是256GB,双面共16贴

网友B:
上测试架看一下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测试架看一下id

没有测试架,不过,经过多层选择,确定应该是10个配置文件,从官方固件vic文件加上提取的256G和TSOP封装及SF2281 来选,现在的问题是物理机挂上后PROCESS-SSD时好像会掉盘,又要拿USB转SATA接一下电脑才又能认到,每天处理这个问题的时间不多。不知道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如果硬件没问题,应该开卡有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sf的固态得用initio的桥,其它桥不一定行。你可以直接挂sata开试试。

这个是用 22794开的结果,请问一下N4 N5 N6 N8 N10 错误的地方代表什么,是芯片有坏件吗,配置是对的了吗?
另短接是不是就是进ROM,开机后就不再短接是吗,我如果芯片有坏的,无动手能力拆或换芯片,是否可以选择开128GB或其它容量呢。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Thu, 02/27/2020 @ 09:16:12
                  End Time: Thu, 02/27/2020 @ 09:16:38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home/h/Desktop/27/Des/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mfp
                  argv[4]: /home/h/Desktop/27/Des/cfg/22794.12345678.p2.driveconfig
                  argv[5]: p794
                  argv[6]: 794
                  argv[7]: LOG=/home/h/Desktop/27/Des/log/p794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 File: /home/h/Desktop/27/Des/log/p794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1
                DeviceName: /dev/sg1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3.11.10-301.fc20.i686+PAE #1 SMP Thu Dec 5 14:12:06 UTC 2013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02/27/2020 09:16:12]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home/h/Desktop/27/Des/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mfp
                      argv[4]: /home/h/Desktop/27/Des/cfg/22794.12345678.p2.driveconfig
                      argv[5]: p794
                      argv[6]: 794
                      argv[7]: LOG=/home/h/Desktop/27/Des/log/p794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Thu 02/27/2020 09:16:12]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3:0:0:0'
[Thu 02/27/2020 09:16:17]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3:0:0:0'
[Thu 02/27/2020 09:16:23]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02/27/2020 09:16:23]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02/27/2020 09:16:28]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3: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1'
[Thu 02/27/2020 09:16:28]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1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h/Desktop/27/Des/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h/Desktop/27/Des/cfg/22794.12345678.p2.driveconfig
              Serial No. = p794
         World Wide Name = 794
  ~~~~~~~~~~~~~~~~~~~~~~~~~~~~~~~~~~~~~~~~~~~~~~~~~~~~~~~~~~~~~~~~~~~~~~~~~~~~~~~~~~~~~~~~~~~~~~~~~~~~~~~~~~~~~~~~~~

[Thu 02/27/2020 09:16:28]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2/27/2020 09:16:28]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h/Desktop/27/Des/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mfp
[Thu 02/27/2020 09:16:28]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h/Desktop/27/Des/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mfp
[Thu 02/27/2020 09:16:28] - file  /home/h/Desktop/27/Des/cfg/22794.12345678.p2.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02/27/2020 09:16:28]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hu 02/27/2020 09:16:28] - B02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02/27/2020 09:16:28]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h/Desktop/27/Des/cfg/22794.12345678.p2.driveconfig
[Thu 02/27/2020 09:16:28]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794)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h/Desktop/27/Des/cfg/22794.12345678.p2.driveconfig
[Thu 02/27/2020 09:16:28]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02/27/2020 09:16:28]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794
[Thu 02/27/2020 09:16:28]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794
[Thu 02/27/2020 09:16:28]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794_fw_cl_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AME1_2Q_4C_1D_S_PP_R00705_s512.vic
[Thu 02/27/2020 09:16:28]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794
[Thu 02/27/2020 09:16:28]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794
[Thu 02/27/2020 09:16:28]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794_mf_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AME1_2Q_4C_1D_S_PP_R00705_s512.vic
[Thu 02/27/2020 09:16:28]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02/27/2020 09:16:28]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hu 02/27/2020 09:16:28]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2/27/2020 09:16:3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2/27/2020 09:16:34]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Thu 02/27/2020 09:16:34]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Thu 02/27/2020 09:16:36]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Thu 02/27/2020 09:16:37]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Thu 02/27/2020 09:16:38]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4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4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28
-----------------------------------------------------------------------------

~~~~~~~~~~~~~~~~~~~~~~~~~~~~~~~~~~~~~~~~~~~~~~~~~~~~~~~~~~~~~~~~~~~~~~~~~~~~~~~~~

[Thu 02/27/2020 09:16:38]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2/27/2020 09:16:38]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Thu, 02/27/2020 @ 09:16:12 </Start_Time>
        <End_Time> Thu, 02/27/2020 @ 09:16:38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home/h/Desktop/27/Des/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78.mfp
                  argv[4]: /home/h/Desktop/27/Des/cfg/22794.12345678.p2.driveconfig
                  argv[5]: p794
                  argv[6]: 794
                  argv[7]: LOG=/home/h/Desktop/27/Des/log/p794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home/h/Desktop/27/Des/log/p794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_File>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1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1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3.11.10-301.fc20.i686+PAE #1 SMP Thu Dec 5 14:12:06 UTC 2013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Thu 02/27/2020 09:16:38]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1 ****** FAIL ******

网友C:
怀疑你这板子有虚焊,看看出错的闪存lane位置,是不是很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这板子有虚焊,看看出错的闪存lane位置,是不是很有规律?

非专业人士,不会看,这个硬盘是用着用着认不到盘,如果开128G怎么开法?(坏芯片不拆,开卡躲开),短接是一直短接还是开机上电后就不用短接了。

网友D:
随便拆一片颗粒,随便贴个有TSOP的U盘主控板,或者2246en或者XT的TSOP主控板,读取下ID就好了,比你现在这样折腾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拆一片颗粒,随便贴个有TSOP的U盘主控板,或者2246en或者XT的TSOP主控板,读取下ID就好了,比你现在这 ...

有设备就好了,好消息,开卡96G成功48G也可以128G以上不行,可能是内存颗粒有问题吧,拆腾得要命

网友:
根据vb4和窄体tsop颗粒,如果总共16片颗粒,应该是东芝7ddj,7ddk或者7ddl,反面没有就8dd,你试试对应id看看能不能开

还不行就死心拆颗粒看看

网友E:
JS29F16B08CAME1,拿去试吧,八成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JS29F16B08CAME1,拿去试吧,八成是

颗料是这个,没错,昨天已经开好了96G  22712开的,大的容量开不了,应该是芯片有问题 ,第一次玩开卡也算开成功了,不知道大容量开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威刚一般用的是镁光和英特尔的颗粒 不是CFAAB 就是CCME2  你这都明显有几个颗粒测试FAI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