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影响电烤箱温度准确性的因素

楼主(2020-02-25):
因防疫一直宅在家,为自娱在家烤点小西点和面包。我发现很难完全掌控烤箱温度。从理论上温度测试有电子传感器和双金属片两种控制电热管加温使烤箱内温度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因为如果为保持温度的极端准确会引起电热管频繁开关会损坏电器,所有为保持一定温度的电器都秉承同样的设计原理。比如设定200度,电热管会加热到210度再关闭,当温度降到190度电热管再重新加热。如果电烤箱温度有差距要自己进行评估,把烤箱烤盘放在中位烤盘中间放一耐热温度计,分别测试最低中间和最高设定温度是否准确,每次等待时间以十分钟温度如果温度波动在十几度应该可以认为是在正常允许范围内的。其次影响温度的是你放在烤箱内烘烤的食材,如果烘烤食材过多以及含水分过大,烤箱温度就上不来,我以前一直用烤箱烤450克吐司盒吐司,当有一次烤两个吐司盒时明显成色不足,做豆沙馅吐司时到预订时间,吐司还没熟。我特地放了一个温度计,原来设定180度实测只有160度。就好像小马拉大车,电烤箱不能负载过高。以上是我使用电烤箱的一点心得以供参考。

网友:
这个问题司空见惯,烤箱的温感灵敏度好安装位置都有关联,并且烤箱内各个不同位置角落温度都有差异。没有精准一说,只能是在莫个点的大概温度。

网友:
加风扇形成循环温度就均匀了  测温传感器误差大也不行

网友:
主要还是温度传感器的精度,3-400的和上千的我都用过,前者是机械式的温控,基本也就没什么温控,误差太大,后者电子式的,就好多了。

网友:
电子式的看设计师,,,可以设计得比较准确,,,

网友A:
请问电烤箱定时一会就导致家中跳闸,怎么维修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烤箱定时一会就导致家中跳闸,怎么维修烤箱?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烤箱定时一会就导致家中跳闸,怎么维修烤箱?

在开关打开的状态下,测下插头供电两脚和接地脚是否有轻微漏电引起漏保动作。我遇到过,四条加热管全部轻微漏电。要更换加热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开关打开的状态下,测下插头供电两脚和接地脚是否有轻微漏电引起漏保动作。我遇到过,四条加热管全部轻 ...

怎么测?用什么仪器?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用什么仪器?万用表?

没有兆欧表,就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位测试,

网友C:
理论上加热管接头对地电阻7k多漏保才会跳。最近家里的出现漏保跳,测量对地电阻400-700k,大概漏保电流比较低。
更换加热管成本太高,买了耐温280℃的绝缘胶带将电热管与壳体接触部位包上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加热管接头对地电阻7k多漏保才会跳。最近家里的出现漏保跳,测量对地电阻400-700k,大概漏保电流比较 ...

估计电压高了漏电会更厉害,电阻变小,低压测的电阻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