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08年的x80l拿来上网课,换了ssd和内存,求教gl960能上T8100吗

楼主(2020-02-25):
通知要上网课,拿和娃同属猪的华硕x80l给他专用

看看有多老,扬声器已经烂到没边了,临时用电工胶布做振膜,声音又小又差,但至少不会噼里啪啦的拍边

平时上个网还行,现在一装上qq微信钉钉还要开网页开qq音乐........卡死了,主要变现为硬盘灯闪个不停.......

赶紧找个ssd,64或128就够了,结果2月中旬快递基本不通,*东的一众国产好像涨价了,而且负面新闻好像很多,贵的又觉得不值得....

后来在*鱼上找到一个号称库存全新mlc能发货的,128的不过百,2天到手,外观数据都是新的

抠了几下没扣开,金属外壳,网上有评测和拆机,搜ezlink Panzer IV-H SSD 128GB

用工具可以看到是东芝的mlc

原来gl960是有ahci的啊

在a780主板上跑分有点惨

换ssd立竿见影啊,按开机键2分多钟进进win7桌面变成30秒,使用中硬盘灯只会短暂闪烁流畅度大幅上升啊

接下来是内存,1.5g的物理内存基本上满负荷使用,快递部分开工了,随机品牌来了条镁光的2g

根据前辈的经验,1g的放一槽,2g的放2槽,这下内存就富裕多了

现在用起来是没问题,cpu经常会100%但感觉还好,温度在60度上下,求教这主板能上T8100吗?t8100和t7500同价,怕7500温度太高散热压不住

网友A:
我10年的联想b460吧,反正最便宜的,目前在用。120G固态4G内存,因为是XP,只显示3G内存。开机12秒进系统吧

网友B:
换吧换吧,我那台捡来的本子换了T9800,爽歪歪,一点也不卡

网友:
要知道L2从1M变成6M这提速就好几倍了

网友C:
这样的成本都差不多能在鱼塘高一台一代I5的机子了。。。

网友D:
这样弄下来,有点不划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吧换吧,我那台捡来的本子换了T9800,爽歪歪,一点也不卡

T9800温度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0年的联想b460吧,反正最便宜的,目前在用。120G固态4G内存,因为是XP,只显示3G内存。开机12秒进系统吧 ...

不是一个平台的,12秒真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吧换吧,我那台捡来的本子换了T9800,爽歪歪,一点也不卡

不是一个平台的,而且这么高的频率和2缓,散热肯定罩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成本都差不多能在鱼塘高一台一代I5的机子了。。。

真的?120能弄到I5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弄下来,有点不划算吧

还好吧,这台不用了ssd可以当传家宝给别的机子用,cpu内存都是10多元的

网友:
论坛的文章看多了会中毒。。我现在天天想着升级电脑。。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平台的,12秒真快啊

XP系统,裸奔。办公室用,就安装一个微信,一个WPS。

网友:
惠普T7100换t8300

网友E:
我的实际感受,T7500比T8100强一些,特别是看网络电影,我的三台965笔记本,两台装T7500,一台装T8300, 还留一个T8100在吃灰,曾经以为以为8100发热低,换上去,感觉看网络电影不爽,有点卡,换T7500就没问题了,可能就是缓存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实际感受,T7500比T8100强一些,特别是看网络电影,我的三台965笔记本,两台装T7500,一台装T8300, 还 ...

主要是考虑发了,现在t2300 cpu100%久了就到68度,风扇4600转,吵死了..........

7500发热和8100差不多吗?

还有960的主板,几个tb商家都说上7500没问题,8100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发了,现在t2300 cpu100%久了就到68度,风扇4600转,吵死了..........

7500发热和8100差不多 ...

我跟你说,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么介意温度,笔记本CUP在90度以下,都没啥问题,风扇即使全速运行那点噪音你都受不了,我觉得你耳朵也太娇气了吧。
7500比8100发热高比较多,但是这也是在全速运行的情况下,试问现在还有谁把这种CPU长时间全速运行呢,当年我测试,看爱奇艺,用1080P的网络电影,8100略为卡,7500是完全流畅。  这就看你要温度还是要性能了,要性能你就上7500,要温度就8100,不过我觉得即使7500,我的戴尔D630哪怕全速运行两三个小时,最高温度也就八十度出头,完全是在正常范畴中。

7500加SSD开机18秒,  P8600加SSD开机15秒 , 4G内存, win7 32位。

楼主(2020-10-05):
半年后的总结

换了8100后很顺利的开机了,各处显示也正常,欣喜之余发现了个大问题,倍频始终未6,不变.............

换了几个bios后无效,悲剧...............

后来想到之前试过的设置电压和频率的软件RMClock,一试还真好用

不过这个倍频只能到10,又换了另一个cpugenie,能调到正常频率,虽然电压调低了,prime95还是能弄到70度以上,4700转真是太吵了.............

不过日常使用最高60度出头4000转,可以接受.....后来最高电压调到1v,用到现在.......最低电压也是1v,锁死了没得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年后的总结

换了8100后很顺利的开机了,各处显示也正常,欣喜之余发现了个大问题,倍频始终未6,不 ...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