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0-02-25):
这是什么三极管

网友:
场馆,字数补丁。。。。。。。。。。。。。。。。

网友A:
这个不是PCV管,也不是PRR管,这个是摸死管,字面上解释是8A600V,N沟道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CV管,也不是PRR管,这个是摸死管,字面上解释是8A600V,N沟道管。

请问从哪里能看出来这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从哪里能看出来这些参数?

第一行8n60代表8安600伏

网友C:
虽然我也不太懂,可要是连这些基本原件都搞不懂,建议不要维修这些220v电器。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也不太懂,可要是连这些基本原件都搞不懂,建议不要维修这些220v电器。 ...

赞同,做任何一行,都要首先了解安全知识和基础,不能直接没学会走路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