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风扇如何加油

楼主(2020-02-25):
投影仪的风扇,无法加油,各位帮助看看!拆不开。

网友:
这玩意就没考虑让你加油,直接换吧!

网友:
能装上,就能拆开.拆开加

网友:
背面没螺丝,那只有正面撬了

网友:
参考下我的海尔小电脑

网友:
背面钻一个小孔,用针管加油后切块橡皮封起来

网友:
这种一次性插入的。唯有在电路板那个方向,就是平常的风扇背面,在轴中心自己钻个小孔加油。

网友:
正面基本撬不开,硬来这东西也就变形没用了。这风扇结构和那种背后有洞的结构是一样的,你可以在背后电钻开孔,去掉塑料卡簧就能拆出。但是不建议,他背后是储油室,液体的润滑油。所以基本不是润滑油干燥后引起的噪音,基本是自然磨损或者灰尘飞入主轴造成的磨损。你清理后加润滑脂,基本恢复不到以前的噪音水平,还是退役换新的吧。

网友:
硬按能弄出来,但是一定平衡好力道,不过就是弄出来加油了效果也一般,我弄过类似的加了一点点锂基脂。

网友A:
两大法宝 ,正面拔萝卜+后面洛铁开洞  加油

网友:
直接拔,大力

网友:
我一般后面开洞加油,加完油记得找好点的胶带封口。

网友:
超市买一对强力粘钩,对粘风扇背面和叶片,用力一拔可能行,实在担心电机轴断在定子,在底部或者扇叶偏心点的地方开孔,喷入点万能润滑剂应急。长久使用建议换滚珠轴承新风扇。

网友:
直接拔掉涡轮,不能拔掉的就是死的

网友:
比较薄的风扇,找个替换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后面打个孔,靠谱点!

网友:
一次性风扇,换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大法宝 ,正面拔萝卜+后面洛铁开洞  加油

看来这两大法宝不是一个人在用,关键是加什么油

网友:
能拆开的话,轴上涂点锂基轮滑脂

网友(2020-06-26):
这种就是不能加油的风扇,换新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