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4块的电动车gpe跟踪器,拆解并安装。

楼主(2020-02-25):
去年论坛拆了不少,一直没撸,这段时间闲着下单,没想到卖家发货挺快的。

这玩意儿不防水,安装的时候要小心,避免洗车时淋到。

里面有张移动的卡。估计专卡专用。

随机送的保险给好评,方便安装。

由于我的电动车是8个电瓶96c,充电器120v。
这玩意支持9~90v,不能直接使用,暂时接一个电瓶试试。

这样接一个电瓶,对这块电瓶估计有影响。
以后再想法搞个dc转dc。

最后安装好,用咋带固定。
安装在座垫里面,防水不是问题。

看看app里面有啥信息。
这些电池电压12.6v。
这东西的耗电量好像有260毫安,
一块12v20a的电瓶能抗多久?
一般3天一充电,这样接线对这块电瓶的影响大吗?

网友:
电流不可能这么高吧

网友:
也买了,暂时没安装,不过是一年平台的,一年后买平台买流量,还不如以前19元的。。

网友:
测试过,几分钟没振动,电源会降到几毫安

网友:
别介单12v  桌垫下 有个48v转12v的  接那上面

网友:
接的 单节电池吗 你的电池 会完蛋的

网友:
实际电流也就10---50ma左右

网友A:
电动车上,本身有个dc-dc的设备,转12v用

网友:
你可以9.9包邮电动车转换器

网友:
测试过此物12v电源静态下1--2ma,开机50--70ma,接受指令发射回传数据时25--35ma

网友:
最好接在DC-DC转换器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上,本身有个dc-dc的设备,转12v用

那玩意要开钥匙才有电,关掉钥匙后就没电了,就不能监控了。

网友:
你多接几个电瓶不就完了,保守点6个电瓶,72v,不就好了。

网友:
电池是串联的 接多几个电池  别超过允许电压就行

网友B:
去年19块买的,一年,下个月就到期了,懒得续期了

网友:
静态电流非常低的,我用在汽车上,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19块买的,一年,下个月就到期了,懒得续期了

直接换一个,还续期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一个,还续期啥。

一年10元,哈哈。我买了一批,续了几个

网友:
如果是铅酸电池,最好是直接接电池,很多时候都是偷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一个,还续期啥。

不打算续期也不打算买新的了,这玩意当时买的时候图新鲜,用处并不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