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配置能装win10吗?

楼主(2020-02-25):
宏基迷你主机,装的win7,感觉浏览网页的速度还可以接受,我不玩游戏,电脑也不常用,所以一直没换。
现在想用它来习惯一下win10系统,这个配置能流畅运行吗。

楼主:
亲测换win10严重卡顿,比win7慢多了,win7用360浏览器流畅程度还是可以接受的,win10打开网页实在太慢了,ghost回了win7(这电脑如果用xp感觉和win7速度差不多)

楼主:
鲁大师跑分

网友:
cpu太差内存太小不建议装10

网友:
WIN10的内存建议4G起。否则。多开几个网页就卡顿。还有硬盘换固态。可以试试。但是估计卡的一笔。

网友:
WIN10版本建议安装1803或者1809,其他版本不完善,或者吃硬件。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N270的上网本,只有1G内存都在用WIN10,要装精简版,WIN10的优化没那么差,不过别装360或者腾讯,否则你开机都难

网友:
这个跑win7都吃力,,最合适的还是XP了。

网友:
这配置跑WIN7 64位,估计都卡,别讲WIN10了。

网友:
这个拉倒吧!卡出翔

网友:
win10  32,可以试试,不过还是扔了吧,

网友:
这个配置能装win10吗可以试试,

网友:
二手内存也便宜,换条4G的吧.........

网友:
先ghost win7,然后安装win10 ,体验后如果感觉不行,分分钟回win7

网友:
可以安装32位的win10,不过个人感觉体验度不好有多好

网友:
CPU性能和单核P4差不多,显卡相当于DX9时代的主流水平,内存小没固态,win10体验让人想S,建议WinXP或者Win7经典主题,有条件换机,建议搞个1037U或者更高级别的处理器再体验win10

网友:
没必要上10,老电脑我觉得用7很好啊

网友:
阿童木处理器性能很差的,估计难跑得起,既然内存2G,你安装32位的win10系统可能更合适。

网友:
阿童木是英特尔为上网本专门开发的,值得说的是,英伟达专门为这款CPU开发了北桥芯片,结果却比英特尔自家的北桥效能还强,让英特尔尴尬无比,随着后续英特尔不再做开发,加上和英伟达撕破脸,阿童木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
跑win10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最好win7或者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