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没有原冲改用明纬电源

楼主(2020-02-25):
电动工具没有原冲改用明纬电源,充电电流一般不超过1a

网友:
改的很好!非常好。

网友:
控制电压就安全放心。

网友A:
恕我直言 效率太低了 没啥意义,现在好多电动工具均衡充以及保护板都集成在充电器内,博世有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就是6a 8a,温度上升后充电器内风扇强制给电池散热,充电器也没几个钱,折腾这些没意义,临时凑合给拆下的汽车电瓶充电是个不错用途。
所以尽量不要用可调电源给电池充电,毕竟电池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 效率太低了 没啥意义,现在好多电动工具均衡充以及保护板都集成在充电器内,博世有的充电器充电电 ...

这个电源我弄过,0-15a电流可调

网友B:
这几天也在折腾这个电源,现在有个想法,把这个明纬电源的变压器改绕成八组4.2伏串联,电压可微调,电流1-10a,八组电压正好接在那九个接线螺丝上,这样可供1-8串锂电做平衡充用,这样不知容不容易实现?

网友:
折腾这些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也在折腾这个电源,现在有个想法,把这个明纬电源的变压器改绕成八组4.2伏串联,电压可微调,电流1-1 ...

并充就是这样,只是这样主板,变压器所有都要重新弄

网友:
随便找个12V的电源加上一个调压模块就能任意充电

网友:
这个不靠谱  里奇电池不带保护板的一致性差了会冒烟的  不过里奇电池有个好处单节电池有接口  可以用三个4.2V充电器独立充  那才真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 效率太低了 没啥意义,现在好多电动工具均衡充以及保护板都集成在充电器内,博世有的充电器充电电 ...

你说说博世那款充电器有6A8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说博世那款充电器有6A8A

这款充电器是8A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说博世那款充电器有6A8A

我手上用的就是al1860cv   懒的拍图了 直接淘宝借用两张

8a充电器舍不得买,因为就拿来充led电池

网友:
人不看着就不要这样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用的就是al1860cv   懒的拍图了 直接淘宝借用两张

是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