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BP机大小的Mortara H12+动态心电记录仪竟然价值17W 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0-02-25):
朋友回收的一批物质叫我去看看  被这个小东西吸引了报价单上竟然20多万一个 拿回家查了一下百度竟然也要17W.真是厉害了,拆开看了看也没看出什么,大家一块来欣赏欣赏吧外观也就一个BB机大小 24小时动态心电记录仪 三个按键 一块显示屏 右侧输出导连线用来连接心电图贴 上面开盖使用5号电池

内存卡插槽

内存卡

内部就两块板子 不算大但是密集度挺高 实在没看出成本在哪 可能是人的生命无价吧!

网友:
我觉得各种认证也不少钱,电路的用料肯定比大多数消费品好不少。

网友:
所以,美帝 通用GE还做很多设备,比如CT机等医疗设备。不卖那几百个发动机给你也不会有太多损失。

网友:
这块线路板镀金肯定是比较厚的。看看那金灿灿的金手指。啧啧啧,要不然17W怎么来的

网友:
亚德诺出了5导联ECG模拟前端芯片200多一片,2片可以组成低功耗10或者12导联ECG检测系统,可在线可离线。大大简化这个的硬件难度
对于现在的芯片来说,这类设备值钱的应该就剩下认证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研发成本,医疗设备你的占有率再高也是一个小众产品,价格高也正常,而且一旦进口经销商还得层层加价,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一个放大倍数更大的多通道示波器,但是没有软件你可能玩不转,而且输入电压太低。

网友:
加价卖出去哈哈

网友A:
貌似CF卡,做的电子盘还是存储器?

网友:
产品介绍:
美国Mortara H12+ 动态心电记录仪,世界上第一台12导Holter是由美国Mortara公司于1993年生产,至今已有21年的历史,现在,我们与您共同分享先进的12导联技术,为用户创造全新的价值。快 速、强大、灵活,H-Scribe Holter 系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性能与速度,可以在45秒钟内分析出整个24小时12导Holter数据,用户可直接进入人机对话。

技术参数:
动态心电记录仪H12+硬件

1、记录器:
①1节5号电池供电,
②病人检测前可检测电池电量,保证记录器能正常工作24小时,
③病人检测前可检测皮肤阻抗,保证心电信号的准确性,
④病人检测前可检测导联线质量保证心电信号的完整性,
⑤病人检测前记录器带液晶显示,可显示实时的12导心电图
⑥★24小时实时同步12导全息心电数据采集,无丢失、无压缩
⑦★可以直接输入病人病历号确保回放时不混淆病人
⑧记录器含全自动诊断功能
⑨具有抗除颤功能(要有抗除颤标志)
⑩具备应急导联测量功能。

2、导联线:★采用防弹衣材料(卡夫拉),注:卡扶拉测试拉力为22Kg,pvc测试拉力为2Kg,导联体系为束状人体工程学结构,为mortara技术,无肌电干扰、无漂移。(提供证明文件)

频 率 响 应:    0.05—60Hz
记录打印点:  180点/秒
采样点:★10000点/导联/秒(需要提供可证明文件)

H12+Holter软件
1. 中英文互换界面;
2. Beat to Beat逐跳分析;
3.★同时兼容12导和3导记录盒;
4. 电子表格分析:以1小时为单位列表分析;
5. 各种趋势图:各种心律失常,缺血面积,12导ST,RR间期,HR;
6. 起博器分析:心室起博,心房起博,感知过度,感知失败,没有感知;
7. 模板分析:房性模板,室性模板,干扰模板,正常模板,起博模板,并在模板中具有模板合并功能;
8. 具有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的分析标准;
9. 叠加扫描分析:可随意根据心电图形态分析各事件;
10.   心电图网络,可以直接观察RR间期;
11.★ ST—T分析:抬高/压低起止时间,持续时间,最大抬高/压低,平均抬高/压低,伴随其他导联的ST情况;
12.  自动测量标尺:可随意测量P,Q,R,S,T各波形的间期,节律,电压;
13.  ★房颤分析:通过美国FDA认可的房颤分析,可分析阵发性房颤;
14.自由选图:可随意选择任何长度的心电图案;
15.报告输出:打印前预览,可生成Word文件,随意调取,连接网络;
16.心率变异:时域,频域,散点,各种函数窗口,ST与HRV的相关性分析;
17.  QT分析:Q-T,J-T,Q-Tc,JTc各间期,QTd,QTcd,JTd,JTcd离散度,也可手工自由编辑;
18.软件可进行保留原始分析结果的基础针对特定时间数据进行二次分析功能。
19.具有起搏器独立分析通道。

动态心电图参数:

软件功能
一. 模板分析功能
1.根据病人实际波形逐跳进行模板分类, 所以模板数目因人而异, 而非固定, 确保异常波形疏而不漏, 使心律失常分析细致准确
2、图形学再分解,可对形态相同,定义不同的心搏进行再分类及定义编辑。
3.QRS形态叠加编辑,一屏可叠加显示2万个QRS,主形态清晰明了,可捕捉异常形态QRS
4.RR间期直方图编辑,可以将模板的QRS根据RR间期大小分段编辑
5.模板拖拉式合并,自由拆分,采用类型刷方式修改心博类型

二. 智能化室上性早搏分析, 具有专业的编辑工具

1.医生可根据N-N 间期比例直方图,配合同步心电条图, 根据病人实际波形随时确认室上早搏,使室上早搏分析准确快速
2.使用QRS形态叠加编辑功能,配合直方图编辑功能,可以快速识别P波变异的室上性早博
3.根据提前量直方图,随时调整提前量,使室上性早博自动分析准确.

三.房颤房扑分析

在屏幕上显示24小时RR间期离散度并用颜色区分RR间期的离散情况,配合心电条图,可以快速定义房颤/房扑的发生区域

四. ST段精度分析

1、在完成心律失常编辑后, 对正常QRS波做实时高分辨率波形测量, 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2、测量点可根据波形手动调整, 进步 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3、自动分析ST缺血负荷

五. QT 间期波形测量功能:在完成心律失常编辑后, 对正常QRS波做实时高分辨率波形量,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六. 起搏器分析功能:

1.可做真正的起搏器分析,根据起搏参数统计起搏失败、输出失败、感知失败。
2.起博片段图报告采用N个心电图通道+1个专用起博分析通道
3.起搏器10000点/秒/通道采样,可准确识别低功耗的双极起搏器信号,分析准确。

*七. 心率变异分析:

1、分析准确, 提供时域及频域变异分析,并可以查看功率谱任何区域的RR间期情况,
2、可自定义心率变异分析步长

八.心电图测量,编辑功能

1.心电图直接编辑非常灵活,人工参与程度很高
2.可横向,纵向打印选择的片段图区域
3.可横向,纵向放大心电图
4.可纵向移动心电图,将漂移出显示区域的心电图拉回到显示窗口
5.可选择显示1-12导联心电图
6.可以反转任意导联
7.在心电图上可直接插入/修改心博,并自动更新节律事件
8.提供角规测量功能, 医生可实时测量间期
9.可以放大全屏显示心电图

九.事件分析及定义:1、对传导阻滞及暂停的事件可通过定义R-R 及N-N 间期(例如大于2000ms), 快速统计所有相关事件

十.分析准确度

1、采用三通道分析,可选择是否自动去除伪差,及去除伪差的灵敏度
2、QRS检测精度达到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CF卡,做的电子盘还是存储器?

存储 放电脑上分析用

网友:
这价格估计越南盾

网友:
这个牌子有点象摩托罗拉啊

网友:
值钱的是认证和配套的分析软件。

网友:
这玩艺,这个价格!估计80%都是医代和采购分了的吧!

网友:
这个大概就是一病回到解放前的原因吧

网友:
没有软件、加密狗的裸机估计现在跟废了没多大区别。

网友:
这种东东研发成本高,毕竟小众,市场小,用料当然不惜成本的,另外要体现生命的价值嘛。所以美帝能过好日子,偶们在拼命工作,这个东东也能从一方面说明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不值钱几个,最值钱的是算法吧。。。。

网友:
真正贵的不是硬件,还有一套分析软件,那才是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