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紫外线臭氧消毒灯

楼主(2020-02-25):
非常时期,买了个消毒灯给家里消毒一下,效果无法知道,买个心安实际早已经买了个10g的臭氧机放厕所,每次外面进来的所有物品,包括快递等,都放厕所里先酒精喷一遍,散掉酒精味后再开臭氧机5分钟消毒。
这个主要是准备给楼下爸妈用的,今天到货后试用一下,感觉还是得自己帮着老两口消毒的。

费话多了,上图

机器买的20W的,两根10W的紫外线灯,这个还带臭氧及高压灭蚊功能。

松开上面两个塑料件的螺丝就可以看到内部了,高压部分没去检查,现在还用不着。

一个20W的镇流器,带两个10W的灯管,有两个启辉器,没接这这样的日光灯过,有空再研究一下接线。

发现一个瑕疵,高压线连接处竟然螺丝都没上紧。
咱会动手的,轻松解决了,拧紧完事。

拆完发现,机器根本没有臭氧机那种专门的制造臭氧的元件。

但是试用一下,确实能闻到一点臭氧的味道,不过比那个10g的臭氧机的味道淡多了

百度后才发现紫外线灯的副产品就是臭氧,能闻到臭氧味,至少说明这紫外线灯是有用的,并非仅是发紫光的灯。

最后,想说:
中国加油!新冠早完我们可以早解封!

网友:
我有个150w的

网友:
我有个不知道多少瓦的

网友:
我有条30w的,外观跟节能灯一样,直接插螺旋口用

网友:
2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照射才能激发出空气中的臭氧。

网友A:
工作原因,有点了解,仅供参考!
1.这根本就是个餐饮行业标配的“电子捕蝇器”(原理:紫外灯光诱+高压电网电击捕蝇),不过换个马甲标贴,蹭疫情概念割韭菜罢了。
2.这种灯管玻璃基本都是高硼,能透出的紫外线很少。由于没有光谱控制需要,臭氧只是这种紫外灯管的副产品。
3.光源部分完全就是传统的荧光灯电路,只是发光管换成了没涂荧光粉的灯管而已。

网友:
紫外线对眼睛不好,建议加一个人体感应控制,感应到人就停止工作,防止有时工作是人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因,有点了解,仅供参考!
1.这根本就是个餐饮行业标配的“电子捕蝇器”(原理:紫外灯光诱+高压电网 ...

关键此机的紫外灯光是否有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此机的紫外灯光是否有效啊?

抱歉不能帮你做这个判断。
最权威的,是用专业UV测光仪,测试距离灯管1米处的紫外线光强度,对照标准判断。
业余选择,代用产品都可疑。有紫外线射出,不代表能达到消毒效果的光强。说几点基本事实,供你参考:
诱昆虫和消毒用,两者要求的紫外线波长不一样,这是其一。
另外,消毒用紫外线灯管的管壁,均应用石英玻璃制造,以提高紫外线透过率,保证消毒效果。但价格要比普通玻璃(高硼)高不少,通常只有医院消费,市场上基本都是普通玻璃制造。
最后一点,据我所知,市场保有的石英玻璃管壁的紫外线消毒灯,基本只有30W长度的直管这一种,好多年前单价就100多。其它异形或长短不一的灯管保有量少,按理不会相对(按W计)便宜,你可以结合价格规律大致判断出是否具有消毒效果(即是不是消毒用灯管)。
仅作为引诱昆虫之用的紫外光管,普通玻璃当然能胜任,关键看你追求的使用目标是什么。

网友:
好多餐馆用的都是这个吧?经常听见啪啪啪的声音

网友:
我用的小灯泡12伏3W螺口的紫外线灯,放鞋子里近距离照射的,最近也拿来近距离30cm照口罩消毒,不知是否真正的紫外线灯,口罩上能闻到臭氧味。

网友:
臭氧是发出185nm波长的紫外线灯管电离空气而形成的,不需要臭氧发生器的。

网友:
外面进来的所有物品,包括快递等东西还没到厕所病毒就已经在大厅散播得到处都是了,扎心不城里人?

网友:
这个可以产生臭氧  原理是短波紫外线电离空气里的氧气  还有一种紫外线灯管滤除了短波紫外线  就不能产生臭氧了   家用尽量别用臭氧 对人不好

网友:
楼主“买个心安实际早已经买了个10g的臭氧机放厕所”
拍个照片看看?10g的臭氧机应该功率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