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别三洋大红袍

楼主(2020-02-25):
老妈下命令,让买个充电宝,要求小、轻,能充手机(小米8)一次就行。于是翻出以前一个因电池老去而废弃的充电宝,能装2节18560,挺小巧的。

输出2.1A,原容量3000mAh

然后斥"巨资"在某宝买了2个三洋大红袍,卖家称是全新动力型,容量3500mAh,24块钱1个,刚到手测了下2个都是3.5V,还挺一致

组装过程略过,现正在充电,1A电流,已经充了2个多小时了,充进去了2500mAh,充电宝还是显示一半电量,如此推测容量可能够吧

请大神们鉴定一下是否真货?

网友:
群里一个做电池的大神说过,市面上除了拆机有一部分是ZHENG的,99%全新的基本上都是…………。自己懂的

网友A:
充电宝装动力型,闹啥呢

再说我看别人鉴别电池都是 看头 看尾 ,看皮的不多

网友B:
测一下容量就知道了,我拆笔记本电池的大红袍放电到3.5V有1900+mAH的容量。容量是电池的根本,容量不足了是正品已没用了。
另外,充电宝的电量不准的。还是要看放电曲线。

网友:
灯泡点点就分明见效了。

网友C:
这价格应该不会假的吧,用动力型的有点浪费呀,买松下容量型的一节能买两节了容量一样,这个留给工具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装动力型,闹啥呢

再说我看别人鉴别电池都是 看头 看尾 ,看皮的不多 ...

同一家店有2种比较好的18650,另一种就是绿皮那种松下,价格都是24块钱,容量也差不多,松下3400mAh,三洋3500mAh,我想能大电流放电总是要优胜一些,就选了这个三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应该不会假的吧,用动力型的有点浪费呀,买松下容量型的一节能买两节了容量一样,这个留给工具用吧 ...

我一把锂电的电动工具都没有,想着自己不是搞维修的,偶尔修修手动拧螺丝就行了,所以一直忍着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容量就知道了,我拆笔记本电池的大红袍放电到3.5V有1900+mAH的容量。容量是电池的根本,容量不足了 ...

没啥专业测电池的工具,只有个电子负载,又不是USB接口的,要测还得把电池拆下来测,都点好焊了,不想拆了。打算充满后看能不能充手机一次,小米8电池估计4000mAh左右吧,这两个电池标称有7000mAh,转换出来就算它60%也有4200mAh,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啊,

外皮上喷码就只有一个"B"和一个二维码一样的东西,另外就是图中的"SANYO"字样,没其它了,哦对了,这电池的正极比别的电池要突出来一点。我垫了一片青稞纸才基本持平,然后才点的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专业测电池的工具,只有个电子负载,又不是USB接口的,要测还得把电池拆下来测,都点好焊了,不想拆 ...

恒流电子负载乘以时间就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把锂电的电动工具都没有,想着自己不是搞维修的,偶尔修修手动拧螺丝就行了,所以一直忍着没 ...

电动工具搞起来,老弟!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容量就知道了,我拆笔记本电池的大红袍放电到3.5V有1900+mAH的容量。容量是电池的根本,容量不足了 ...

请教一下,是不是到了3.5V以后,放电曲线就直线下降了呢?也就是说3.5V以后就没什么容量了?

网友E:
这个三洋我记得是3C放电的吧,三洋把它定义为容量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不是到了3.5V以后,放电曲线就直线下降了呢?也就是说3.5V以后就没什么容量了? ...

也不是,只是说3.5V以下放电的容量就没3.5V以上的那么多了,我用下来感觉容量最大的区间是3.9V到3.6V,这段差不多能放出一大半的能量。另外从电池保养的角度来说,放电太过对电池寿命也不好,所以我都只放到3.5V测。工厂测容量应该是放到2.5V的,我实际测试普通的充电宝截止电压是3.0V。
这个截止电压还跟电池的种类有关,具体要查参数,另外受电池内阻影响,放电电流也影响测试的容量,小电流测的容量和大电流测的容量都不一样,要同一个标准下测才有比较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专业测电池的工具,只有个电子负载,又不是USB接口的,要测还得把电池拆下来测,都点好焊了,不想拆 ...

如果你的电子负载可以显示输出容量或者恒流输出的话,可以直接插在充电宝上测,然后按效率换算一下。
我以前买过一个电压电流显示的就可以显示容量,30多块钱,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三洋我记得是3C放电的吧,三洋把它定义为容量型的

3C的话按它标称容量3500mAh的话也有10A了,挺不错了,呵呵!反正我用在充电宝上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只是说3.5V以下放电的容量就没3.5V以上的那么多了,我用下来感觉容量最大的区间是3.9V到3.6V,这 ...

谢谢指教,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