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单管在逆变电路中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2-25):
请指教,这图是一个简单的逆变发生器,图中的三极管如何实现开关的作用,让直流变为脉冲直流的?基极的电流如何做到有无的快速切换呢?  那个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又是什么。

网友:
高频变压器有反馈绕组,组成正反馈,然后就能振荡了。常见的就是这类电路。绕制时要注意同名端,弄错了就不会振荡的。

网友:
你那个图不是原理图,只能叫实物示意图,看不出来具体接线。硬着头皮帮你找了个类似的原理图,没太一样的,改了一下拿来说明,二楼温总的图也是差不多的~ton图中l2 r互换位置就是你实物示意图的原理图,两种意思一样。

这个图去掉l3集电极输出时叫自激boost,俗称焦耳小偷,加上l3组成隔离自激变换器。
上电电源正通过电阻二极管l2给三极管提供偏置,三极管导通l1产生电流,l1电压极性 上正下负,给l1充能,由于l2和l1存在互感,l2感应瞬时极性 上负 下正,和电源串联后电流增大形成正反馈,三极管更加导通很快饱和。饱和后l1电流不再增大,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为了维持内部电流,产生反电动势,极性反转,上负下正,l2极性也反转,上正 下负,和电源反串使电流减小,直到关闭三极管,(二极管的作用防止l2反向反馈电压过高损坏三极管,匝数合适可以不用。)随着l1放电,l2感应逐渐减弱,直到三极管再次开通如此循环,l3输出。

网友:
变压器这玩意,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电流不再变化,

变压器能“变压”是因为电流要不停的大小变化,或正反变化;一旦不变化了,它的电压极性就反转了;术语好像叫“突变”。

二楼图中为例当电流经过基极绕组,使开关管适当打开后,基极绕组会产生感生电压,进一步加大打开开关管,当开关管电流达到最大不再变化的时候,就突变了,所有线圈中的电压极性反转,这是基极绕组迅速关闭了开关管;等下一次打开。
至于你的图为什么要加个二极管,让人很费解。

网友:
三、二句你不一定能理解,网搜 RCC开关电路原理资料,静心认真消化一下基本原理,应该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