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打理一下1978年的老电影发电机控制器OF750

楼主(2020-02-25):
7几年的  老货  表头指针发卡 ,拆开打理一下,做工比现在扎实。。

网友A:
那时的线用铝线还是镀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的线用铝线还是镀锡了

应该是镀锡了吧,最后一张图看到是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的线用铝线还是镀锡了

怎么可能是铝线,百分百铜线镀锡

网友:
就是个调压器

网友:
楼上铜线铝线搞的飞起,没看标注50欧姆,

网友:
居然不是自偶变压器,是滑动变阻器

网友:
那个不是自耦变压器,应该是50欧的滑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