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前辈,东成有12V 和18V工具,为什么还制造14.4V的工具呢?

楼主(2020-02-26):
前辈们,请教一下东成有12V 和18V充电钻,为什么还制造14.4V的充电钻呢?岂不是多此一举吗?12V 和18V电钻就可以基本上干所有的活了。

网友:
搞不懂,14.4和18的样子差不多,想弄个12v的东成角磨机一直没有

网友A:
18=3.6*5,14.4=3.6*4,12=4.2*3,就是电池数不同而已。

网友:
一根电池按3.6或4或4.2来算。3.6和4或4.2是一样的  比如3组电池的10.8v 和12v 是一个东西

网友:
每个人用处不一样,首先你的活不代表所有的活,14.4肯定有他的用处

网友B:
14.4V 规格是早期镍氢电池包的规格,比12v,18v的早。现在基本上快退出江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3.6*5,14.4=3.6*4,12=4.2*3,就是电池数不同而已。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4V 规格是早期镍氢电池包的规格,比12v,18v的早。现在基本上快退出江湖了。 ...

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
感觉14.4 的 ,可以不用12V的 ,最差的就是12V ,

网友C:
东城20V为啥还分2种???

网友:
大品牌产品线丰富,可以满足不同的用户群,当然有必要了。锂电池电动工具3.6、7.2、10.8、14.4、18V(对应单锂、2、3、4、5串锂电池)的都很常见啊!当然这是以标称电压分类的,也有的以满电电压分类(那自然就成了4.2、8.4、12.6、16.8、21V了),这样显得电压高些。还有不少厂家喜欢用整数,比如12V,基本指3串锂电池的;而20V,一般也指5串的,跟18V一个样。
至于老式镍镉、镍氢电池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单节电池电压为1.2V,跟按标称电压(3.6V)分类的锂电池款肯定都有重合啊,倍数关系嘛;跟按满电电压分类的也有部分重合的,比如7串的也是8.4V,10串的也是12V,如果是18V的,那就得15串镍电了。

网友D(2020-12-28):
引用 网友C:
东城20V为啥还分2种???

科技以换接口为本,换个接口,老款电池不通用 mmp

网友:
10.8V=12V     3串
14.4V=16.8V  4串
18V=20V       5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科技以换接口为本,换个接口,老款电池不通用 mmp

这点很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点很操蛋....

好像除了博世 牧田等大牌电池通用外,国产就是能捞一笔是一笔 来回换接口 跟淫特尔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3.6*5,14.4=3.6*4,12=4.2*3,就是电池数不同而已。

正确   。

网友:
我都是使用14.4v平台,松下75A7是用的14.4v电池,牧田131也是14.4v电池。其余的12v有刷6505也直接上14.4v。统一

网友:
16.8伏,大有大用,小有小用,各取所需,就像小飞1/4中飞3/8大飞1/2,3/4

网友(2021-03-21):
牧田14.4v的电池可以放在12v的机器上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