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照明电子变压器坏了,准确的说是从来没好过(NVC NHL03J-D)

楼主(2020-02-26):
看样子应该是正品,水晶灯上面的,灯有两圈灯珠,从来没注意过,今天才发现是两圈,这么多年了,灯里面那圈一直没亮过,
两圈灯,两个驱动,好的驱动能分别让两圈亮,不能同时。这个驱动不能点亮任何一圈灯

网友A:
介个好像非隔离驱动。有一部分能亮可能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B:
雷士已经沦落到和山寨差不多做工了吗

网友C:
测一下是灯珠坏,还是驱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个好像非隔离驱动。有一部分能亮可能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两圈灯,两个驱动,好的驱动能分别让两圈亮,不能同时。这个驱动不能点亮任何一圈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士已经沦落到和山寨差不多做工了吗

看起来比山寨好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是灯珠坏,还是驱动坏

灯珠没坏
两圈灯,两个驱动,好的驱动能分别让两圈亮,不能同时。这个驱动不能点亮任何一圈灯

网友:
        好怀念头像上的图片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比山寨好一点啊?

我觉得比慢慢变暗的阻容分压好点,没有工频闪,只不过芯片没过热保护,最后导致芯片烧断,好点的至少有过热重启保护,再好点的应该能过热降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