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惠普480G所谓企业级固态硬盘铝壳 闪迪OEM

楼主(2020-02-26):
350买的二手感觉翻车了 速度一般倒是稳定  WIN7自带评估不能通过 说不能识别 平台为辣鸡按摩店 将就看吧 颗粒什么的没查也不懂是什么颗粒

重新上传检测工具 检测不到通电

网友:
这做工还翻车,很值了好不好,只要写入量不大

网友A:
实在看不出哪儿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看不出哪儿翻车了

win7自带评估已经不能过了,估计寿命末期了

网友:
你也太相信Win7自带的性能评估了吧,我们看SSD寿命都用专门工具,比如CrystalDiskInfo

网友:
看样子不错了

网友:
这不是所谓好不好,这做工一看就是企业级的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就眼馋

网友:
满板的ssd就是漂亮 不像那些半个板都不到的东西

网友B:
这做工肯定是企业级的,速度可真够渣的。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满意?很牛逼了好吧,楼主别不知足了,主控9189也是sata顶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肯定是企业级的,速度可真够渣的。

速度哪里渣了?稳定

网友C:
SATA 接口,速度有协议的瓶颈,除非后来的PCIE, Nvme 那种上2000M左右的读写
不过这个价格买这个不错啊,就像上面提到的,只要写入不多,可以用蛮久的。
一个盘,兼顾系统程序和少量数据,也蛮好的

网友:
这款大M主控现在貌似有工具改参数了,但卖家没改,我3年前买的镁光M500   480G,当时668元,不过是全新,带盒子,三码合一包装都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TA 接口,速度有协议的瓶颈,除非后来的PCIE, Nvme 那种上2000M左右的读写
不过这个价格买这个不错啊,就 ...

我还是Mvme看的多了

网友:
不要是清零盘就好。。这盘主控很漂亮。。马牌当年高端的9189。。分数不太漂亮可能是win7对ssd的支持不够。。

网友:
SLC的啊,爽啊

网友:
感觉不错啊,WIN7系统的不是专业软件,看看就好,别当真

网友:
小黑豆一颗不便宜!

网友:
看电路板面积和贴片电容应该不太差,真正缩水的是手机拆机存储颗粒,电路板占用面积不到一半的SSD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