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pro 64G,量产翻车,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2-26):
@ 台电锋芒pro 64G,量产翻车,求大神指点

方案如图sm3268ab+三星mlc

量产前 读写R88,W65,

量产后R20,W85左右

量产工具为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4164229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965,帖中工具

试过其他工具,量产失败或者容量减半,读取依旧20左右,

量产设置图如下:

求懂得大神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xmaojian 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B:
关掉prescan,不要指定颗粒型号, 让系统自己选择再试试。

网友C:
把cid表手动改成自动试试,这个速度也是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

量产成功,无错误提示,就是速度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id表手动改成自动试试,这个速度也是奇葩了……

请问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prescan,不要指定颗粒型号, 让系统自己选择再试试。

量产成功,usb2.0能识别,速度没测,usb3.0识别不了,没反应

网友:
台电的东西一般量产以后就挂了,原厂固件不知道用了什么加成

网友:
我买过的台电的东西,量产后都是容量和速度双将,你这好歹容量是保住了,偷着乐吧

楼主:
实在不行吗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D:
换个论坛里的合集量产工具,高格量产

网友E:
低格试试,若不行可能颗粒问题,我同样的芯片没这个问题,3200s左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12&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论坛里的合集量产工具,高格量产

有推荐吗?不知道哪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格试试,若不行可能颗粒问题,我同样的芯片没这个问题,3200s左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 ...

请问你的是64G的吗?我试过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能成功,但容量少一半,速度依旧翻车

网友F:
这个盘如果正常最好不要量产,UFS问题太多了,即使量产成功,后续使用时可能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如果有台电原厂的固件就好了,可惜找不到。
你尝试一下最新的版本S0517试试吧: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9/14464.html
还有,如果不行试试把ECC设置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格试试,若不行可能颗粒问题,我同样的芯片没这个问题,3200s左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 ...

低格失败。高格成功,但只有容量减半,速度情况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盘如果正常最好不要量产,UFS问题太多了,即使量产成功,后续使用时可能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如果有 ...

谢谢了,量产能成功,但容量少一半,速度依旧翻车

楼主:
有大神帮忙看一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