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wifi无线网卡远距离效果好

楼主(2020-02-26):
这不是打算给老家的哥哥安装能接受自己父母那儿的信号,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58&extra=page%3D1
刚刚闲鱼准备买,别人说你有好的无线网卡的话,只用一个网桥就好了。看看这两个觉得远距离接受也许行,当无线网卡用,另一个买网桥,这两个大家觉得哪个远距离效果好?
第一个:
前些日子换办公室,当时没有网线,单位用无线效果不佳,当时咨询过,本坛朋友送的,因为有外置天线可以接到外边,别的都不行。因为换办公室,这个用不上。相对而言,可能这个比较晚,能收到的话速度快一些?

看内部

内部的网卡

第二种,只有室内天线,记得很多人说这个效果很好,是以前的蹭网神器。但因为只有室内天线放在电脑旁边不行,所以当时想买、结果朋友送的室外的。
现在发现网上有配套的天线,跟这个一样的接口,换言之,接上天线就可以了,同样能当室外用。看看图

楼主:
哥哥家的电脑档次并不高,忘记是哪种了,总之我给他配的cpu记不住、内存是DDR2代的、加到了4G、硬盘还是一个sata一个ide,就是在ide到sata转化的那个时候。所以要求不高,能收到但可以速度慢些

楼主:
天线也问好了,这个三个接口都是SMA接口螺纹,我的一楼图就都是SMA接口螺纹。

上边的是第一个,到手80元。

上边的第二个,到手55元

上边的是第三个,到手42元。
买家自己标的增益多少有点信不过,觉得应该是第一个更好些?

网友:
远距离连接最好是两个网桥搭配,否则结果就是你够得着他,他够不着你

网友A:
二十几块买个百米2(要电源加10元),效果比你那些USB的网卡效果好多了。我的百米2正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几块买个百米2(要电源加10元),效果比你那些USB的网卡效果好多了。我的百米2正在路上。 ...

二十几?我从咸鱼看都是一百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几块买个百米2(要电源加10元),效果比你那些USB的网卡效果好多了。我的百米2正在路上。 ...

给分享个链接吧,我没搜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分享个链接吧,我没搜到这么便宜的

链接已经私信给你,免得有推广嫌疑。

网友:
K2T作为无线网卡,性价比高

网友:
没必要再买了,你下面那个是8187L的大功率卡,锁定到11b模式14信道,放你家。ralink用来接收,中间不要有障碍物,天线点对点就行了,至于什么功率8187L的发送功率基本是够的,ralink11b低阶调制功率也是接近17dbm够了,能完成双向通信了,最后基本能有个稳定的5-6M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已经私信给你,免得有推广嫌疑。

非常感谢,看看要不就买这个

网友:
路由器改个定向天线,在加上你的拓石 应该可以吧,如果不行,只能折腾高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接已经私信给你,免得有推广嫌疑。

楼主,分享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个链接。

我不是楼主哦!我是给楼主推荐一下,我的百米2正在路上。链接在这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al51c41aa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楼主哦!我是给楼主推荐一下,我的百米2正在路上。链接在这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收到,谢谢了。

网友:
关键是天线的选择,以及要用多少设备来实现,
没有遮挡的话就发射端主路由,再加AP配定向平板天线
接收端用一个路由器无线中继,天线全向的

网友:
不是太远就拉条网线接路由器,更省事,后期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
窗外一个wisp路由器,网线输出至屋内接另一个路由器

网友:
不买对网桥就拉光纤,光纤量好长度叫淘宝商家给你做好头,还是光纤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