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永磁电机拆开后如果不按原方向安装就不能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2-26):
拆了个18V工具上的电机,拆开后忘记后盖的安装位置了,装好后怎么都不转,通电转子动一下电池就保护了,手拧转子没有卡住,转动灵活,找了很久才发现后盖的角度不对,一定要和原来的位置一样才能正常通电转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有的电机拆开之后就消磁了,除非重新上磁,不然就报废了

网友A:
线圈产生的磁力和磁铁不同级,相吸了,当然就不能转了。

网友B:
估计这与碳刷的位置有着。方向不对,转子磁极位置和方向错了,不能形成正确的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产生的磁力和磁铁不同级,相吸了,当然就不能转了。

三相永磁电机难道还有这一说?哪相先通电不应该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与碳刷的位置有着。方向不对,转子磁极位置和方向错了,不能形成正确的磁极。 ...

转动转子和转动电极的角度难道不是一样的?如果盖子放对了位置,转子转到那个角度不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动转子和转动电极的角度难道不是一样的?如果盖子放对了位置,转子转到那个角度不应该是相同的? ...

你没有考虑到定子的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考虑到定子的磁极。

哦,还真是,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动转子和转动电极的角度难道不是一样的?如果盖子放对了位置,转子转到那个角度不应该是相同的? ...

转子跟换向器的角度是固定的,但换向器跟碳刷的角度却是可调的,有些电机后盖上有三个凹槽,安装不同位置电机参数都不同
假如你的电机后盖没凹槽的,位置可以随便调,而你碳刷安装的位置刚好使通电的线圈跟磁铁是水平的,这时转子应该会被磁铁吸住不会转动,并且这时线圈中的电流就是电机的堵转电流,电池就会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子跟换向器的角度是固定的,但换向器跟碳刷的角度却是可调的,有些电机后盖上有三个凹槽,安装不同位置 ...

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