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器拆解(JFMLD002-36V)如何调低电压

楼主(2020-02-26):
据说降低充电电压可以提高锂电池的寿命,我的锂电池是36伏的,按标准要充到42伏,我想调低到41伏,所以拆开赠送的充电器,看看能不能调低。
打开以后发现里面是有一个微调电阻,不知道用途。试着调节以后测量电压有变化,于是调到41伏。
我怀疑这个充电器是通用型的,可以从24伏到60伏都可能,不过我没有尝试,请专家大佬们判断。

网友A:
可以改装一下,把前级添加一下EMI,然后显示的LED灯改一下两组,这样会很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装一下,把前级添加一下EMI,然后显示的LED灯改一下两组,这样会很爽看的 ...

十来块钱的便宜货,都不值改装的配件钱

楼主:
是啊,外壳内部才见到厂名,外部居然3无,是不是很烂?

网友B:
加个控流开关选择充电电流可行不?看指标是2A的,单看整流管的散热不像是2A的货
降低充电终止电压提高电池寿命是一方面,降低充电电流也是提高电池寿命的方法。
10AH的电瓶,很多充电的时候电池还是有电的,或车还是刚跑完电池有点温度,用500mA或1A电流充电,真急的时候才用高电流。
甚至加开关做个电池延寿充电模式,就像笔记本电池,延寿模式充到70%,续航模式充到100%

网友C:
220V进入保险丝,EMI滤波器都去掉了,直接跳线过去,浪涌也没了。LED发光管附近省掉了很多元件,不会是便宜买的吧?

网友:
那个钳形表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进入保险丝,EMI滤波器都去掉了,直接跳线过去,浪涌也没了。LED发光管附近省掉了很多元件,不会是便宜 ...

买电池组配送的,还送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控流开关选择充电电流可行不?看指标是2A的,单看整流管的散热不像是2A的货
降低充电终止电压提高电池 ...

你说的是像手机快充模式吧?

网友:
只能小范围,变压器绕组不一样,不可能那么大范围的

网友:
挺好的充电器,还能调电压。十来块哪买的我也买一个

网友:
这种板子是通用的,变压器等是不同的,建议补齐缺失的元件

网友(2023-05-04):
能否附上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