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酷毙灯加电池

楼主(2020-02-26):
优惠购19块买的酷毙灯,里面只有一节电池,给加一节。
外观

侧面有灯珠,背面有磁铁可以吸附。

充电口和USB输出,按住开关键不放实现调光功能,按一下开关变换白光暖光和切换到侧面照明

原来的只有一节电池,容量不超过1500ma,交替安装的灯珠,白光和暖光

换上两节2500ma的电池

套上电池皮

装上

USB输出1A没什么问题

空载电压

网友:
可以当充电宝用?

网友A:
这个灯我买的是长的能放原装2节,估计能放4节有时间再改,还有一个康铭的也是改了2节LG电池!

网友:
不错,还是挺值的

网友:
偶不是强迫症重症患者,但看见电源键的标志歪了
等牙膏ing

网友:
原来造假电池的是你呀,嘿嘿

网友:
这个苦逼灯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空间大,加多电芯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我买的是长的能放原装2节,估计能放4节有时间再改,还有一个康铭的也是改了2节LG电池! ...

LG电池需谨慎,好像容易漏液,我买的小米10400和16000和1万3节,里面都有过明显生锈内阻变大,尽量选松下三洋,再是三星等。

网友B:
这灯不错哦!停电应急很好用。

网友:
这酷毙灯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这酷毙灯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 不及 康铭的

网友:
都好说,就是电池皮山寨了一些哈哈哈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做工不错,方便移动

网友:
这灯做工一般,短版里面可以多放一节,无极调光调色还能应急做充电宝

网友:
电池串联的

网友:
是不是有找到真XIONG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灯不错哦!停电应急很好用。

现在几年不停一次电,买了就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