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又弄了一个128*32的屏(12832-19B FPC-03)这个好累啊

楼主(2020-02-26):
从ETC上拆的
这个线距还可以对付一下

锯下一段,转接板

先焊排线

再转插针,真的很麻烦,没有现成的转接板

屏幕这个型号,是st7565驱动芯片

知道芯片,驱动就一般不难了

哈哈,好在这个是串口屏,好一些

网友A:
时间花在驱动各种简单液晶太浪费了,单片机各种协议算法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花在驱动各种简单液晶太浪费了,单片机各种协议算法才重要。

哈哈,没错,可惜水平不行,先玩点容易的吧

网友B:
我只想知道,楼主弄这个用在啥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楼主弄这个用在啥地方

哈哈,没用暂时

网友:
原来是练手,我等菜鸟玩不来

网友B:
楼主既然玩串口,有个串口打印机和一台串口电脑,愿意折腾的话免费送。邮费自理,不知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玩串口,有个串口打印机和一台串口电脑,愿意折腾的话免费送。邮费自理,不知好坏 ...

哈哈,串口现在都是usb转的了,谁还玩真的啊

网友(2021-12-29):
LZ 能不能分享下接口定义,手上有块屏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串口现在都是usb转的了,谁还玩真的啊

烧写51单片机,用USB转的可能会让你怀疑人生的

网友:
某宝液晶转接板一堆啊,楼主可以买点。

网友(2023-01-29):
请问楼主:这款12832屏有没有自带背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