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雷士照明电子镇流器(NVC NHB132J)

楼主(2020-02-26):
家里的灯不亮了,拆开灯罩发现灯管黑了,心想可能是灯管坏了,这个灯用了差不多10年了,灯管坏了也正常。去灯具店买了个灯管,原来的灯管是32W的,灯具店只有28W的,就买了个28W的。把新灯管的装上去灯还是不亮,只有把镇流器拆下来看看了。

这个镇流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功率管用的是13003

发现镇流器外壳这里发黑

这颗13003有裂纹,还有打火的痕迹

这颗保险电阻发黑了

电阻拆下来就断为两截了,只能看到两边的色环,一端橙色,一端白色,估计是3欧的电阻

没有3欧的电阻,用1欧1W的电阻代替
把两只13003拆下来测量,两只功率管都击穿了,没有13003功率管,用13009代替。测量其他元件没有发现有坏的,换上这三个元件后输入端串灯通电,万用表测量输出端有160多伏的交流电,这是高频电压,万用表读数不稳定,输出端有电压说明镇流器正常了

把新的灯管接上通电,灯管不亮
测量灯管的四个引脚,两两一组,一组电阻5欧左右,另一组2点几千欧,电阻也太大了吧,灯管会亮才怪呢?用表笔针测量灯管引脚里的灯丝,阻值2.3欧左右,两组阻值一样,原来是灯丝和引脚套管接触不好,用镊子夹住灯丝,灯丝会来回移动。拆开灯管的引脚罩,把灯丝和引脚套管用焊锡焊上,再测四个引脚的阻值,两组都是2.3欧左右

装好灯管通电,灯亮了,28W的灯管比32W的灯管亮度稍微暗一点点

坏的三个元件

网友:
其实这个灯改成古董优质40瓦电感镇流器。配合优质启辉器比电子的好用好几倍啊!

网友:
兴趣操作。。。

这种灯开了就一直开着,不经常开关还是挺好的,
比劣质LED护眼

网友:
这种32瓦灯管,我们这当地还有的卖,而且啊,像你这个情况试一试,改成一个古董电感镇流器,会比电子这种强一些,起码他每次都得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