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8V充电器加芯片插座

楼主(2020-02-26):
48伏充电器主板,两个芯片加了芯片座,方便插拔。可以用作3842.芯片和358芯片测试。

主板背面轻微氧化。

网友A:
长期使用还是焊接比较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期使用还是焊接比较可靠。

楼主说了是方便测试3842和358  可能经常用到这两种还要测试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了是方便测试3842和358  可能经常用到这两种还要测试芯片是不是好的 ...

要是被测试的3842是坏的,那就还得把开关管也得换个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