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转帖 DIY收山之作《SS整合PS》,彻底结束长达多年的次世代之争。 一

楼主(2020-02-26):
转自  http://www.vgdiy.com/bbs/forum.php?extra=page%3D1&mod=viewthread&tid=1687

让更多人看到  感谢作者  孙大师

DIY收山之作《SS整合PS》,彻底结束长达多年的次世代之争,SS用它宽阔的胸膛包容了

PS,携手共度一生。

   本作品图片过百,字符近万!后期稿件和视频也很艰难......

                                         前                   言
   这个作品我想了很久,期间由于很多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也放弃了。。。但是
我还是不甘心,知道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我一直
不甘心,经过许多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线希望,所以还是打起信心。

   为什么叫收山之作?因为工作时间紧,身体又未恢复完全,加上现在娃娃开学了,需要
辅导,注定没时间捣鼓了,就当我是去深山老林隐居吧。。。

   我在百度创建了一个贴吧《电玩DIY》希望广大DIY玩家参与进来,当然,我的DIY作品
也会陆续转帖上去,包括那些没有发表过的。

  制作要点阐述
  ------------------------
1、光驱合并,像让两台机器合二为一,光驱是个麻烦事情,按照历史的光驱发展来看
   只能采用双光头方案了,这个方案的实现,花了不少时间来设计。。。。
2、主机主板选择,SS主板有两种供电的主板,大板供电为单5V,小板为7.5V+5V+3.3V
   PS主板的选择有 1000-9000 是7.5V+3.3V,PS-ONE供电是 单7.5V,考虑到电源的特性
   我采用SS大板和PS-ONE主板来合并,这样只需准备7.5V电源盒一个7.5V转5V的降压电
   路即可。
3、手柄电路问题,考虑到要使用2种机器的手柄,所以必须保留PS接口,除了2个PS手柄
   接口,还内置了1号记忆卡,2号记忆卡可以通过2号手柄接口外接,在运行PS的时候
   除了可以使用PS手柄,还能使用SS手柄来玩PS游戏,原本想双向转换,考虑到太麻烦
   所以就单向转换,SS手柄转PS主机玩,而又由于我已经开发出了PS手柄转SS主机的转换器
   所以,就没折腾太多了。。。。。。

4、SS主机外壳完美保存!

   由于制作时间比较长,而起几乎都是一边设计一边制作,也不是天天弄,所以我把这个作品
   按照日记方式记录下来,做到哪里,记录到哪里,也好让大家一起分享。

=========================================================================
2013.8.20
今天是开始启动这个DIY项目的第一天,我把SS光驱盒PS光驱都拿到一起,看如何整合
想了许久,终于找到一个方案,我立刻找来一个SVCD的光驱,是SONY213的光头,主轴电机
也是2倍速的,而这个主轴电机是这次整合的关键。。。。
图片-A

=========================================================================
2013.8.21
今天下午没上班,在家里弄了4个小时。。。。上午在车间里弄小电机,把里面的轴承去掉
然后把电机底部钻穿,期间由于电磨太厉害,弄坏了一个小电机,幸亏我准备了2个电机,
哈哈,下午开始忙活,首先是测量光头托盘的高度,并且记录下来,拆下SS光驱的电机,
并更换为RF310(超级VCD的主轴电机),这个电机轴长,原来的SS主轴电机RF320轴短,
因为SS的托盘式下固定方式,由于高度限制,PS的托盘无法安装到主轴上,所以必须加长
电机的轴长,所以才更换电机,换好电机后,把空壳的PS主轴电机上好,然后套到SS的
电机轴上,期间对PS光驱盒SS光头上的塑料架切割,去掉相互碰撞的部分,然后再安装
上PS的托盘,并且把托盘的高度调整到SS的高度,这样下来,PS的空壳电机与SS的主轴
就形成一个串接方式吧,利用了空壳电机里面的铜套,确定了PS光驱与主轴的垂直度关系,
而PS的空壳电机居然还能上下活动1MM的空间位置,而我只需要把这1MM的位置固定到一
个适合的位置,也就是把光驱与托盘的距离固定到先前测量的尺寸即可!在反复测量了
N次后搞定,然后开始测试运行SS游戏,接着是PS游戏,都通过,最后把PS光驱固定到SS
的光驱上,基本是热熔胶当柱子来固定的,最后用手工的方式把SS的光驱防尘盖切割到
与PS光驱比较吻合的尺寸,用小刀慢慢消啊,主要是保证接口美观。。。
图片-B

=========================================================================
2013.8.22
今天放假一天,而今天也只完成了很少的部分,由于SS主轴电机串联了一个空壳电机,这样
SS电机就增加了空壳电机里面的2个铜套的摩擦力,而由于SS光盘扫描的方式过于古老,所以
导致SS的光盘扫描非常困难,光盘间断的转盘,需要很久才可能正常转动,但是如果用手
把光盘拨动,用外力来把盘转动,SS的光头立刻就能正常扫描,从而光盘正常转动,读盘
就一切OK,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光盘启动扫描的问题,但是在PS启动扫描却很正常,估计
是PS的扫描方式比SS的先进吧,,哈哈。而SS光盘启动扫描困难却是SS主机的一个常见毛病!
比如光头有点老化,主轴电机有点老化,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从而导致读盘困难,此时只要外
力拨动光盘即可正常读取!。昨晚我查阅了驱动芯片的数据后,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而
所需的元件只有一只电阻!主要作用是改善SS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因为SS在扫描光盘是间断
的驱动主轴电机,但是如果每次驱动能力不够,所以我们只需要给驱动芯片增加一点驱动能量
就能正常扫描!方法就是给芯片M56754SP 第30脚接电阻对地,阻值在500K-1M欧姆之间,测量
方法是接上这只电阻后主轴电机缓慢自传(开盖),但是扣上光盘后就不转(开盖),我这个
的最终电阻阻值在680K搞定,此时装上盘,光头一次扫描后就正常转动了,此方法大家不妨
一试。。。在完成这个看似很简单的DIY后(找到这个方法不简单哦),我开始对SS主机外壳
挖PS的光头位置孔,用电烙铁开了个大概的孔后,然后用小刀慢慢修,用了不少时间,在最后
一刀完成后,却不小心划伤了自己的大拇指,留了不少血啊!我只能用餐巾纸包了手指,用
电工胶带绑住,继续对SS的开盖部分改造,由于PS光驱占到了CD盖开盖的杠杆位置,所以必须
对开盖杠杆移位,在电烙铁的帮助下,慢慢修改杠杆弯曲度,最后搞定,期间弄坏了原来的开盖
按钮,我又找了白色SS的开盖按钮来替换,红色的按钮,看起来个性十足!。。哈哈。最后把
电源按钮盒复位按钮也换成灰色的了。。
图片-C

=========================================================================
2013.8.23
今天上午我把SS的铁皮罩拿到厂里进行切割,下午才开始对SS动刀,首先是拆散SS主机
的一切东西,拿着PS的主板在SS主机壳里比划,确定位置后开始下手,为了能安装下PS主板
就必须去掉SS门开关,SS电源连接柱,所以拆掉了SS的门开关,拆掉电源连接柱,为了能使用
PS的视频接口,我把SS的通讯接口拆掉,用来安装PS的视频接口,考虑到要使用PS手柄,又
考虑到尽量不改变SS的外观,最后确定吧PS手柄插座安装到SS的电池盒盖上,所以需要对SS的
记忆电池搬家,把记忆电池座往电影卡插座位置移动,这样就把手柄插座位置预留出来了,
SS的主板电源接口为4根线,2根地线,2根电源线,虽然电源板上是两两相联,而主板的电源
却不是!分析下来,主板5V为2路,一路是主板,CD伺服板,另外一路是光驱电机驱动块和电机
SS的电源标准为5V,3A,我采购的电源板是最大3A,标称2A,又结合SS供电系统的特性,我也采
用2路供电方式,一路为主板,另外一路为光驱所有供电,我采用2个降压板分别供电,这样就
解决了SS的供电,PS主板则直接使用一路7.5V电源供电,SS是7.5V降压5V供电。
随后对SS机壳改造,又拆掉PS主板的电源座,视频座,手柄接口,电源开关,门开关,并且
对PS主板修剪电路板边缘,然后放入SS主机里面,这样就确定了PS主板的位置,,接下来就是
接线和安装了。。。。。
图片-D

=========================================================================
2013.8.24
今天气温特别高,也没折腾多少,先是把拆下的PS视频插座切掉耳朵,然后把SS机壳上的通讯
口的孔,稍微修整了一点,就能放入PS的视频插座,然而视频插座由于是90度弯脚,所以只好
反装插座了,然后把SS的RGB/AV/AL/AR/SY/SC信号接入PS视频插座,又从底部将这些信号与
PS主板并接,而在PS板子上的视频座位置又安装了一个SIP-2插座,这插座是5V电源座,是视频
接口的电源输出,这次的接线力求全插件方式,所以都使用插座、插头来连接,以方便以后改良
或者维修方便。对插头、插座注入热熔胶固定,最后对PS主板通电测试,结果OK。
图片-E

=========================================================================
2013.8.25
x宝网购的零配件今天到家了,有开关电源,稳压板,继电器等,电源采用
7.5v5a,而电源盒上写的是7v?还好,实际使用确实是7.5v,ps供电直接使用7.5v,ss供
电使用稳压板,把7.5v稳到5v,由于稳压板的标准电流是2a,而ss的电源额定是5v3a,
所以我采用2个稳压板,把ss的主板和光驱两部分分开供电,这样电源问题就得到解决,
实际测试稳压板,温度正常,接下来是ss主轴电机的线路切换,我采用一个双刀6线的继
电器来切换主轴电机的2根线,继电器的供电直接接到光驱5v电源上,当ss通电后,继电
器吸合,电机被切换到ss伺服板,而当运行ps的时候,ss没电,继电器松开,转而切换
到ps的伺服电路,这样主轴电机就随系统的切换而自己切换了。连接好线,测试没问题
后,我就把继电器直接固定到ss的光头架下面。
图片-F

=========================================================================
2013.8.26
昨天做好了主轴电机的切换,今天把ps主板接上测试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安装ps主板,
把ps主板位置确定下来,做好位置标记。拆下ss铁架,开始接ss的各种线,先去掉了
ss手柄供电电感,ss手柄接口供电改为控制板供电,方便转换,拆掉ss指示灯,安装
绿色和蓝色两个高亮led,接好led的线和电源线,接着是两个手柄的数据线,每个手柄
7根数据线,一个就14根,也要接出去,ss的复位按键也要改下,把按键的线断开,和
复位线形成两根线接出去,由控制板控制,在背面,接5根线,rgb字符,av同步,门
开关,也接出去,也是到控制板,对ss的铁架开螺丝孔,用于安装稳压板和控制板,
在ss主板上用胶棒制作立柱,用于支撑铁架。而ps主板也要接线到控制板,由于ps手
柄接口是串口,所以,手柄加记忆卡一共9根线,门开关又接了2根线,由于ps没复位键
,所以我会利用控制板对ps的电源控制开和关来达到复位的效果,最后切割万能的洞洞
板,并安装到事先做好螺丝孔的铁架上这就是中央控制板了,他将控制这套系统的全部
运行状态。。。。。
图片-G

=========================================================================
2013.8.27
今天开始电源部分,之前考虑把电源外置,看了下空间还够,所以就打算内置,把新买
的电源拆掉外壳,在ss主机里比划位置后,拆掉ss的电源板的电源插座,用金属丝焊接
在新电源的特殊位置,这个位置要和ss主机壳上的电源插座位置相同,然后热溶胶固定,
电源的开关线从电源板下方焊接,然后做隔离,在电源板的下方用热溶胶划竖条,然后
贴上一张厚纸板,再在纸板上热溶胶划竖条,这样就与下方的电路板隔离了,安全性提
高。安装好电源板,电源开关,然后把两个稳压板也安装好,接好线,最后又做了测试。
图片-H

=========================================================================
2013.8.28
今天算是把头做大了,主要是sip插头的制作,太麻烦了,非得要有足够的毅力!中央控
制板的的零件安装,按照一个大概的位置把需要的ic座,sip座,继电器等安装到板子上,
然后开始布线,首先是电源插头,一路输入,通过继电器输出两路,电源插座是4根脚的,
两两相连,实质上只有2根,目的是增加插头与插座接触面,提高通电效果,把之前ss主
板接出来的线都做好sip插头,这插头真不是人干的活,做的想发气,做完插头后,在铁
架上图上热溶胶,用来对控制板起支撑作用,以防与铁架短路,接好基本的连接线后就又
开始测试,发现门开关不用接通就转盘?我是直接把两个主机的门开关连在一起,然后准
备另外做个开关,经过测试发现两个主机的门开关信号线不能直接合并,都需要串联一只
二极管隔离后再合并,信号由二极管正极输出,这样就互不干扰了,再接上门开关,
控制正常。
图片-I

=========================================================================
2013.8.29
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基本控制程序编写好,动脑与动手不同,动手只有接好就
行,动脑的话,程序必须达到预想的目的,有了长年的编程经验,很快,程序就写好了,
此次的程序功能,自动开机,运行ss,控制绿色和蓝色led,读取ss复位键状态,用于
反复切换运行ss和ps,写入单片机进行调试,主要修改时间常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
任务完成,而这只是初步的程序,后面还得完善。。。。
图片-J

=========================================================================
2013.8.30
今天重新编写了中央控制芯片的程序,主要完善开机和系统切换部分,编写程序是一件很琐碎的
事情,需要周而复始的做下去,编程-调试-改进-再编程......直到最后完美,目前程序完已经
完成了开机,系统切换,复位检测,和系统切换指示信号输出,用于手柄转换电路控制。接下来
就是对ps的手柄接口安装,首先把控制板的3个9针sip插座并联,然后找来2个ps插座,把2个插
座粘在一起,中间需填充物增加2个座的距离,除第4脚load信号端口,其他脚全部并联,连上线,
做好sip插头,这插头我已经不想再接了,好麻烦,费时间。接好手柄插座后开始接记忆卡,原本
打算内置2个记忆卡,考虑到可以从手柄接口转接,所以就只内置1个,另外一个外部从手柄接口转
接,话说这串口数据线也方便,9根线就实现手柄1.2和记忆卡1.2的读取,而这9根线

ack,clk,load1,load2,com,date,+3.3v,+7.5v,gnd。拿出我2000年就停用的记忆卡,居然里面的
数据还都正常,插上记忆卡,铁拳3全人物。哈哈,13年没用了,记忆卡同样焊接线,做好sip插
头,插在控制板上。开机测试,记忆卡,手柄均正常,震动也正常, 随后把ps手柄插座固定在ss
的电池仓内,原本打算在电池盖开孔,最后放弃了,还是保证ss的外观吧,插ps手柄就把ss电池盖
取下,再说,后面会把ss手柄转到ps使用,而且按键模式会有几种,所以基本不会使用ps手柄,但
是ps插座必须具备,有可能外接记忆卡2。剩余的一点时间,我有继续连接控制板的线,板子底部已
经飞满了线,可还没连接完。。。明天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