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老妈修个手机

楼主(2020-02-26):
老人机,记得10元捡摊的。常有。
左边机:反映自动关机,以为没电,插充电,按开机键无反应。
换右边机,听筒故障,估计早前摔的。开壳看,都脱焊盘,在过孔根部,太小了,可能剩铜箔厚度了。反面无该接点。刮下,越刮越露铜,都不知道那个点了。最后失败,又换回左机,过了24H没事。再坏就要买新了。

网友A:
从功放芯片直接飞线过去试试呢

网友:
折腾了一遍,看着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功放芯片直接飞线过去试试呢

想过,都不知道哪片是功放?附近没有疑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都不知道哪片是功放?附近没有疑似的

这种老手机很好修啊,功放肯定在屏蔽罩底下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过,都不知道哪片是功放?附近没有疑似的。

不过可能你的功放芯片也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可能你的功放芯片也是坏的

很少可能。摔断焊盘多。回头再努力下。这种机功放一般几个脚?5,6脚可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可能。摔断焊盘多。回头再努力下。这种机功放一般几个脚?5,6脚可能么? ...

顺着BTL电容找好找吧,不行的话直接飞到BTL电容上也可以吧,反正老手机,死马当活马医吧,我是有一台功放坏了的,要换芯片就不修了。

网友:
怀疑摄像头右边那个小的正方形芯片疑似功放,芯片上面都有丝印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插耳机看看是不是正常,直接把耳机的声音引过去比较方便。

网友:
现在还在用功能机的老年人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