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装电源配移动硬盘加蒲公英X1打造无线版NAS

楼主(2020-02-26):
家里路由接了硬盘,局域网内NAS没问题了,但是需要远程读写文件很麻烦。多方了解之后,决定用蒲公英X1配移动硬盘来做一个远程专用的NAS。于是拿出一个电源调整到5.2V(传说低于5V供电硬盘容易挂),直接飞线到移动硬盘盒。原本是X1给硬盘盒供电的,反过来是硬盘盒供电给X1了,但是X1内部是电源升降压稳压之后再供电给移动硬盘的,直接反向供电是不行的。于是将升降压电路直通(红箭头所示)。实现了移动硬盘通过USB线给X1供电。这样一个电源搞定了。

另外,因为X1远程读写限速2MB。插网线的意义不大。又因为X1支持WIFI中继功能,所以是WIFI连接到路由器,这样在家里可以随便放置。最后用功率表测试。接上2.5寸硬盘后,开机耗电4瓦。硬盘休眠后2瓦,低功耗NSA打造完成,上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A:
这东西好用吗?蒲公英X1收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好用吗?蒲公英X1收费不?

免费用的,不需交月租

网友B:
你的X1限速?客服打电话给我,让我升级,说2M的带宽太低了。我没觉得啊,我公司和家里的宽带一个电信一个移动,远程双向都能10多M,传输文件1M/S多点,感觉限速的原因是电信的上传只有1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X1限速?客服打电话给我,让我升级,说2M的带宽太低了。我没觉得啊,我公司和家里的宽带一个电信一个移 ...

我家里电信上传和下载都是12MB, 在公司上传2MB下载是8MB.,实际连接X1读写是2MB,BBS上有人说X1是限速2MB的,所以我认为X1是限速的。不过,我只是备份设计文件,2MB也足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X1限速?客服打电话给我,让我升级,说2M的带宽太低了。我没觉得啊,我公司和家里的宽带一个电信一个移 ...

免费版只有1m带宽,只能添加3个用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免费版只有1m带宽,只能添加3个用户

怎么得到免费的x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得到免费的x1?

我就是免费版,一个X1、一个X3组网,X1旁路在家,X3在公司,带宽绝对不止1-2M,客服让我买套餐,我也不敢问啊,搞不好买了套餐还不如现在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费版只有1m带宽,只能添加3个用户

实际就是两个,x1本身还要占一个。

网友:
这个厉害了。能详细看看软件的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得到免费的x1?

路由花钱买 组网免费  不是白拿

楼主:
昨晚随便的找个纸盒装上,放到电视机底座下,隐藏式无线硬盘就这样了,等新冠疫情过了,再买个四方胶篮换上,加强通风散热就万事大吉了,最后奉上在公司读取文件的实时截图。明显不是限速1M,像是限2M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免费版,一个X1、一个X3组网,X1旁路在家,X3在公司,带宽绝对不止1-2M,客服让我买套餐,我也不敢 ...

用PC客户端会自动开启P2P模式

网友(2024-08-09):
蒲公英P2P成功之后速度还是不太行。家里有公网IP、办公室是内网。家里分别放了一个X1,用旁路由模式组了网。在办公室,用IDM通过局域网IP(蒲公英X1组网)下载家里NAS上的东西,速度只有2MB/s,用DDNS域名直接下载NAS上的东西,平均可以有8MB/s的速度。一直想不明白P2P为什么这么慢。

网友: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E:
我记得这个东西是限速的,看着难受的限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这个东西是限速的,看着难受的限速

官网标的X1 P2P 是14Mbps,换算下应该是1.75MB/s,我这比官网速度还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