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谁会康佳手机 解开机密码或者刷机或者初始化

楼主(2020-02-26):
收拾东西找出来的 开机有显示 密码忘了

网友A:
里边有前女友的电话吗

网友B:
多试几次呗,这种老手机又不会密码错误过多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试几次呗,这种老手机又不会密码错误过多锁定的

我试几次不行 才想初始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边有前女友的电话吗

没有 数据也不要了 就是恢复到正常开机状态就可以

网友C:
说明书上有,一般都是1234、0000、8888    如果自己改过   那就弄不了了   得找专业人员解   不值得    不是智能机 也不能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有,一般都是1234、0000、8888    如果自己改过   那就弄不了了   得找专业人员解   不值得    不 ...

都试验过不行 是不是没办法刷机或者清除用户数据了

网友:
如果是诺基亚还有算号器可以算。国产的不清楚

网友:
不知道东海论坛还有没有,拆机看处理器型号 mt62xx之类的,每个都有不同清除方式,只需要个串口接手机。

网友D:
以前拆飞利浦,主板是什么有一个很小的纽扣电池,短接正负极,完全放电后开机恢复到原始状态了。但是当初那个不带密码,不知道对去除密码是否有效。

网友:
要是能找到固件,刷一下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拆飞利浦,主板是什么有一个很小的纽扣电池,短接正负极,完全放电后开机恢复到原始状态了。但是当初那 ...

也没有明显的纽扣电池

网友:
要是有东海小王子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有明显的纽扣电池

屏蔽罩下找找  我见过 好像大部分手机都有  非常小 和那种指针手表里的差不多大  但是我觉的对这款没用  我测过拆很多的这种手机 电池没存电  你可以试试 万一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