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L412核心板驱动TM1628

楼主(2020-02-26):
为了利用一块从旧点钞机上拆卸的数码管和按键控制板,花了几天的时间来研究其控制芯片。下图是这块控制板的正面,主要元件是一个三位的数码管和三个独立的微动按键:

下图是控制板的反面,主角就是TM1628控制芯片:

这是一块带键盘扫描功能的LED驱动专用控制芯片,有28个引脚,最大可以扫描10*2个按键,可以控制从4位17段到7位11段数码管显示。在这块旧点钞机拆下的控制板上,三个按键占用了KEY1的KS1~KS3引脚,三位数码管的位码对应GRID1~GRID3引脚、段码对应SEG4~SEG10引脚,新添加的五色LED灯就利用了GRID4对应的SEG4~SEG8引脚。下图是TM1628管脚定义:

下图是这块控制板上数码管引脚与控制芯片引脚的对应关系:

驱动这块控制板时还遇上了坑,折腾了几天才找到原因,详见求助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14

下图是测试过程:

网友:
这个芯片官方手册上就有驱动程序。

楼主:
我搜索到的资料中只有程序设计流程图,我是按照流程图来写的代码,通过逻辑分析仪来调整时序的。

网友A:
居然看到STM32驱动NOKIA屏,好新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看到STM32驱动NOKIA屏,好新鲜

这个LCD5110的显示屏不贵,当时我买了10块,很多制作都用这个屏。

网友(2022-05-31):
这个TM1628与CPU怎么连线?只接CPU的SPI接口的MOSI吗?MISO咋办?

网友B:
这个TM1628与CPU接线怎么接?DIO管脚是连接CPU的SPI接口的MOSI吗?那MISO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TM1628与CPU接线怎么接?DIO管脚是连接CPU的SPI接口的MOSI吗?那MISO咋办?

我没有启用单片机的SPI,而是直接用3个引脚来控制DIO(2)、CLK(2)和STB(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索到的资料中只有程序设计流程图,我是按照流程图来写的代码,通过逻辑分析仪来调整时序的。 ...

楼主方便提供下代码吗?目前小白一个

楼主:
下面是TM1628及TM1639的驱动代码,我在STM32G431开发板上调试通过的,用在其他开发板可能需要调整CLK的延时时间。

#include "main.h"
#include "tm1628.h"
#include "lcd_5110.h"

extern uint8_t LD_Buff[16],keyok,keys[5],LD_dsp; //,half,angles;
extern uint16_t wait,count;

const uint8_t dig[][2]=
{

    0x03,0xf0,    //'0'
        0x02,0x10,    //'1'
        0x02,0xe8,    //'2'
        0x02,0xb8,    //'3'
        0x03,0x18,    //'4'
        0x01,0xb8,    //'5'
        0x01,0xf8,    //'6'
        0x02,0x90,    //'7'
        0x03,0xf8,    //'8'
        0x03,0xb8,    //'9'
        0x03,0x38,    //10='Y'
        0x03,0xd0,    //11='M'
        0x02,0x78,    //12='D'
        0x01,0x58,    //13='h'
        0x00,0x58,    //14='m'
        0x00,0x38,    //15='s'
        0x00,0x08,    //16='-'
        0x00,0x20,    //17='_'
        0x01,0xe8,    //18='E'
        0x03,0x70,    //19='V'
        0x03,0xd8,    //20='R'

};

const uint8_t dig1639[][2]=
{

    0x0f,0x03,    //'0'
        0x06,0x00,    //'1'
        0x0b,0x05,    //'2'
        0x0f,0x04,    //'3'
        0x06,0x06,    //'4'
        0x0d,0x06,    //'5'
        0x0d,0x07,    //'6'
        0x07,0x00,    //'7'
        0x0f,0x07,    //'8'
        0x0f,0x06,    //'9'
        0x0e,0x06,    //'Y'
        0x07,0x03,    //'M'
        0x0e,0x05,    //'D'
        0x04,0x0e,    //'h'
        0x04,0x06,    //'m'
        0x0c,0x08,    //'s'
        0x00,0x04,    //'-'
        0x08,0x00,    //'_'

};

void Delay_us(uint16_t s)
{
    uint16_t i,j;
        for(i=0; i<s; i++)
        for(j=0; j<10; j++);
}

/***************************************************
*程 序 名:TM1628_DIO(uint8_t dir)
*作    用:DIO引脚配置
*输入参数:dir(0=输出,1=输入)
*转出参数:无
***************************************************/
void TM1628_DIO(uint8_t dir)                //DAT端口配置(根据需要配置成输出或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dir == 0){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DIN_Pin;   //SDA输出模式、弱上拉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CD_DI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else{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DIN_Pin; //SDA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HAL_GPIO_Init(LCD_DI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HAL_GPIO_WritePin(LCD_DIN_GPIO_Port,LCD_DIN_Pin,GPIO_PIN_SET);
}

/******************************************************
*程 序 名:TM6128_Data(viod)
*作    用:将DS_Buff缓冲区14个字节写入TM6128芯片
*          同时读5个字节的键盘数据到keys[n]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TM1628_Data(void)
{
    uint8_t i,key[5];
        TM1628_DIO(0);         //设置DIO为输出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操作
        TM1628_Write(0x02);    //设置显示模式(6位11段)
        STB_set();             //结束本命令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操作
        TM1628_Write(0x40);    //设置写操作
        STB_set();             //结束本命令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操作
        TM1628_Write(0xc0);    //地址从0开始
        Delay_us(1);

        for(i=0; i<14; i++){
            TM1628_Write(LD_Buff[i]);
                Delay_us(2);       //Twait>2us
        }
        STB_set();             //拉高STB结束写操作
        Delay_us(4);
        STB_reset();           //拉低STB发出显示模式命令
        TM1628_Write(0x8c);    //开显示,脉冲宽度11/16
    STB_set();             //拉高STB结束写操作

        STB_reset();           //拉低STB发出读键盘命令
        TM1628_Write(0x42);    //

        TM1628_DIO(1);         //设置sda为输入状态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读按键
        for(i=0; i<5; i++){
            key[i] = TM1628_Read();
        }
        STB_set();             //拉高STB结束读操作
        TM1628_DIO(0);         //设置DIO为输出,以便其他函数使用
        //处理按键
    if(0 == keyok){
        if(key[0]&0x01){   //功能键
                    keys[0]++;
                        keyok = 1;     //设置按键标志
                }
            if(key[0]&0x02){   //预置键
                    keys[1]++;
                        keyok = 1;     //设置按键标志
                }
            if(key[1]&0x01){   //复位键
                    keys[2]++;
                        keyok = 1;     //设置按键标志
                }
            if(key[1]&0x02){   //绿按键
                    keys[3]++;
                        keyok = 1;     //设置按键标志
                }
    }
}

/******************************************************
*程 序 名:TM6128_Read
*作    用:TM6128芯片读1字节操作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读到的数据(1bety)
******************************************************/
uint8_t TM1628_Read(void)
{
    uint8_t dat,i;
//        CLK_reset();           //拉高CLK准备读数据

        for(i=0;i<8;i++){
                CLK_reset();       //拉低CLK
                Delay_us(1);       //延时并准备数据

                dat>>=1;
                CLK_set();         //拉高CLK

        if(DIO_read())
                    dat|=0x80;
                else
                    __NOP();

                Delay_us(1);
        }
        return dat;
}

/******************************************************
*程 序 名:TM6128_Write
*作    用:TM6128芯片写1字节操作
*输入参数:要写入的数据(bety)
*返回参数:无
******************************************************/
void TM1628_Write(uint8_t dat)
{
    uint8_t i;

        //开始写一字节数据(低位先)

        for(i=0;i<8;i++){
                CLK_reset();       //拉低CLK准备写数据
        if(dat&0x01)
                {
                        DIO_set();
                }
                else
                {
                        DIO_reset();
                }
                Delay_us(1);       //延时并准备数据

        CLK_set();         //拉高CLK
                Delay_us(1);       //延时并准备数据
        dat = dat>>1;
        }
}

/******************************************************
*程 序 名:Display_Digits(uint16_t value)
*作    用:TM6128芯片转换显示数码(3位有效数字)
*输入参数:要显示的数值(value),转换数码存放在LD_Buff中
*返回参数:无
******************************************************/
void Display_Digits(uint16_t value)
{
    uint8_t n;              //当前位值

    n = value / 100;
    LD_Buff[1] = dig[n][0];
        LD_Buff[0] = dig[n][1];

        n = value % 100 / 10;
        LD_Buff[3] = dig[n][0];
        LD_Buff[2] = dig[n][1];

        n = value % 10;
        LD_Buff[5] = dig[n][0];
        LD_Buff[4] = dig[n][1];

//        TM1628_Data();
}

/******************************************************
*程 序 名:Display_DateSet(uint8_t type,uint8_t val)
*作    用:准备显示日期调整数据
*输入参数:type(显示类型)
*          val(显示的数值)
*返回参数:无
******************************************************/
void Display_DateSet(uint8_t type,uint8_t val)
{

        if(type == 6){                  //保存设置'SEV'
        LD_Buff[1] = dig[5][0];
        LD_Buff[0] = dig[5][1];
        LD_Buff[3] = dig[18][0];
        LD_Buff[2] = dig[18][1];
        LD_Buff[5] = dig[19][0];
        LD_Buff[4] = dig[19][1];
        }
        else{
            Display_Digits(val);        //先转换数值
        LD_Buff[1] = dig[9+type][0];
        LD_Buff[0] = dig[9+type][1];//首位显示YMDhm
        }
}

/*********************************************
* 函数名称:LD_display(uint8_t dsp,uint16_t val)
* 函数功能:准备显示ADC转换值
* 入口参数:dsp  当前显示的内容(1=显示标识U1-、2=显示数值、3=显示标识U2-、4=显示数值)
*           val  要显示的数值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
*********************************************/
void Display_AdcVal(uint8_t type,uint16_t val)
{
        switch(type){
        case 1:
                        LD_Buff[0] = dig[19][1];   //'U'
                        LD_Buff[1] = dig[19][0];
                        LD_Buff[2] = dig[1][1];    //'1'
                        LD_Buff[3] = dig[1][0];
                        LD_Buff[4] = dig[16][1];   //'-'
                        LD_Buff[5] = dig[16][0];
                    break;

        case 2:
                        LD_Buff[0] = dig[19][1];   //'U'
                        LD_Buff[1] = dig[19][0];
                        LD_Buff[2] = dig[2][1];    //'2'
                        LD_Buff[3] = dig[2][0];
                        LD_Buff[4] = dig[16][1];   //'-'
                        LD_Buff[5] = dig[16][0];
                    break;

                case 3:
                        LD_Buff[0] = dig[19][1];   //'U'
                        LD_Buff[1] = dig[19][0];
                        LD_Buff[2] = dig[3][1];    //'3'
                        LD_Buff[3] = dig[3][0];
                        LD_Buff[4] = dig[16][1];   //'-'
                        LD_Buff[5] = dig[16][0];
                    break;

        default:
                        if(val > 999){
                            val = val / 10;
                                Display_Digits(val);   //转换数字码
                                LD_Buff[3] |= 0x08;    //在第二位加小数点
                        }
                        else{
                            Display_Digits(val);   //转换数字码
                                LD_Buff[1] |= 0x08;    //在第一位加小数点
                        }
        }
}

/******************************************************
*程 序 名:TM6139_Data(viod)
*作    用:将Buf缓冲区14个字节写入TM6128芯片
*          同时读5个字节的键盘数据到Buf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TM1639_Data(void)
{
    uint8_t i,key[5];
        TM1628_DIO(0);         //设置DIO为输出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操作
        TM1628_Write(0x40);    //设置写操作
        STB_set();             //结束本命令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操作
        TM1628_Write(0xc0);    //地址从0开始
        Delay_us(1);

        for(i=0; i<16; i++){
            TM1628_Write(LD_Buff[i]);
                Delay_us(2);       //Twait>2us
        }
        STB_set();             //拉高STB结束写操作
        Delay_us(4);
        STB_reset();           //拉低STB发出显示模式命令
        TM1628_Write(0x8c);    //开显示,脉冲宽度11/16
    STB_set();             //拉高STB结束写操作

        STB_reset();           //拉低STB发出读键盘命令
        TM1628_Write(0x42);    //

        TM1628_DIO(1);         //设置sda为输入状态

        STB_reset();           //拉低STB开始读按键
        for(i=0; i<5; i++){
            key[i] = TM1628_Read();
        }
        STB_set();             //拉高STB结束读操作
        TM1628_DIO(0);         //恢复sda为输出状态

        //处理按键

    if(key[0]&0x01)
                keys[0]++;
        if(key[0]&0x02)
                keys[1]++;
        if(key[1]&0x01)
                keys[2]++;
        if(key[1]&0x02)
                keys[3]++;
/*
        LCD_write_value(0,3,3,0,1,keys[0]);
        LCD_write_value(30,3,3,0,1,keys[1]);
        LCD_write_value(60,3,3,0,1,keys[2]);
*/
}

void display1639(uint16_t val,uint16_t cout)
{
    uint8_t n;              //当前位值

    n =  val / 100;
    LD_Buff[0] = dig1639[n][0];
        LD_Buff[1] = dig1639[n][1];

        n = val % 100 / 10;
        LD_Buff[2] = dig1639[n][0];
        LD_Buff[3] = dig1639[n][1];

        n = val % 10;
        LD_Buff[4] = dig1639[n][0];
        LD_Buff[5] = dig1639[n][1];

        n = cout / 10000;
        LD_Buff[6] = dig1639[n][0];
        LD_Buff[7] = dig1639[n][1];

        n = cout % 10000 / 1000;
        LD_Buff[8] = dig1639[n][0];
        LD_Buff[9] = dig1639[n][1];

        n = cout % 1000 / 100;
        LD_Buff[10] = dig1639[n][0];
        LD_Buff[11] = dig1639[n][1];

        n = cout % 100 / 10;
        LD_Buff[12] = dig1639[n][0];
        LD_Buff[13] = dig1639[n][1];

        n = cout % 10;
        LD_Buff[14] = dig1639[n][0];
        LD_Buff[15] = dig1639[n][1];

//           buf[half] |= ld;  //给数组奇单元的第4位置1

//        TM1639_Data();
}

网友(2023-02-16):
引用 楼主:
下面是TM1628及TM1639的驱动代码,我在STM32G431开发板上调试通过的,用在其他开发板可能需要调整CLK的延时 ...

楼主你好,是不是使用用这个TM1628的芯片的代码段,就可以实现点击按键实现数码管的显示,譬如点击第一行一列,数码管显示1-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TM1628及TM1639的驱动代码,我在STM32G431开发板上调试通过的,用在其他开发板可能需要调整CLK的延时 ...

还有我看这个相关的代码段,有一部分需要用到从TM1639芯片上引用相关的内容作用到TM1628芯片上面,如果删除的话,通过点击按键实现数码管的相应点亮是否还能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