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海康C3W高级无线摄像头

楼主(2020-02-26):
花40元收来的(全新应该200元左右),主要是看到外观完好,自己有一个玻璃坏了,收来打算换配件。

拆机
板子分2块,左侧的主板和图像芯片,   右侧的是电源和网络板(有线和无线),通过两排插针连接。

应该是接了220V烧了,电源线已经烧掉了,烧得恰到好处,网线没有烧(偷笑)

网卡板背面,就是电源和无线。

这是主控面。

拆下镜头,红圈电容烧了,短路拆了,一样可以工作。

拆机修理后,装机正常,但红外不能用,玻璃不好拆,怕搞坏。因为是自用,所以红外用的外挂红外灯。

拆了一个同款完好的,被烧的管子图片如下。

海康经常插错电烧下面的两个管子(短路拆下,可以正常工作),请教一下,是什么作用?

大的拆下可以正常工作(请教坛友:型号和作用?),  小的是类似保险管。

网友A:
现在的政策不能解绑了,没太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政策不能解绑了,没太大用

过段时间就可以了,现在人力没到位,接录像机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政策不能解绑了,没太大用

app上有赠送,解绑也可以,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B:
海康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2020-04-02):
TVS管,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

网友(2020-10-13):
你好,可以转让坏的C3w比我吗?

网友C:
你好,可以转让C3W坏摄像头给我吗?

网友(2020-12-29):
引用 网友B:
海康这做工真不错!

上次谁非说,小米的比萤石云好,萤石云就是垃圾,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转让C3W坏摄像头给我吗?

你要吗?现在可以用,只是没有红外.我是接录像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政策不能解绑了,没太大用

都学360吗,都不给解绑,让买新的。

网友:
拆修海康C3W

网友:
前年买的CT6C,一直很稳定
小米?拉倒吧,全部是别人的东西,自身没有任何技术沉淀

网友(2021-06-15):
没看到用的啥主控芯片

网友:
主要是要软件和算法

网友(2022-06-28):
白天屏幕变粉红,不知道是不是CMOS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就可以了,现在人力没到位,接录像机不影响使用。

接录像机是不影响使用,但是人家看得到,除非不接外网,或者用双网卡的录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