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位大神:这个ATX电源还有救吗?

楼主(2020-02-26):
振华500K14XP半模组电源。
大电容有300V,无+5VSB,紫线绿线电压为0V。拆机发现DM311处PCB板有焦痕,其他地方无明显痕迹。X宝买了几片DM311换上去,通电DM311烫手,仍然无+5VSB。测量DM311第1脚0.7X伏,第2脚7.X伏,第3脚0.X伏,第5脚270V。不懂怎么搞了。
(PCB板打火黑色处是我表笔碰到旁边烧坏的,汗)
求大神指导。半模组的扔了有点可惜啊。

网友A:
只要不是把它切成2000片,都还可以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把它切成2000片,都还可以救活。。。。。。。

我技术不行啊

网友:
+5VSB对地短路不?

网友B:
可能负载或变压器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检查678脚连接的尖峰吸收回路的二极管和电容是否正常,还有5脚的启动电阻是否也正常。输出部分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也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负载或变压器有短路的地方

没测出来,不知道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678脚连接的尖峰吸收回路的二极管和电容是否正常,还有5脚的启动电阻是否也正常。输出部分的整流二极管 ...

谢谢。算了,不搞了,怕量不好,没有金刚钻。

网友:
牛b,初级侧的芯片我是不敢摸,故障很明显,5v,pson没出来,就是修个待机电路,自己跑线路,凡事跟待机电路有关的二极管电阻都量一边,不正常的就换掉,也没多少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