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有防拆保护的个人pos机。盛迪嘉M60-A

楼主(2020-02-26):
有2个,反正用不上,拆开1个看看,打算改装成锂电池充电器,发现充电电流才0.16A,放弃。拆开后发现有4个按钮,结果再通电就提示已破坏需重新刷了。

做工不错,电池拆下备用了,其它扔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不知道怎么玩他

网友A:
这电流是骗人用的?

网友:
我觉得电流可能是防止充电宝断开输出用的,内置假负载电阻。硬币电池可能是一次性不可充电。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是骗人用的?

用炬为USB表监测,接MICRO USB口的充电电流大概130ma,楼主应该没有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