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现在人动不动就群晖啊,这个云那个云的,NAS有那么麻烦吗?

楼主(2020-02-26):
不喜勿喷,纯粹个人观点!

先说说我自己玩的,最早玩估计是HG255D,那年头也是第一次接触带USB的无线路由,发现还有这种玩法,就开始关注NAS方面的东西了

后来和大多数人一样,又玩了RG200E等等路由

那时候基本都是USB2.0的,速度那个慢啊,上传老是要拔硬盘,烦了,好不容易有个USB3.0的话说NT56,结果无线很不稳定,也不玩了

后来想来想去USB接口总归是太慢,还是要用SATA才行,那干嘛不用台电脑直接来呢

既然用电脑就要考虑功耗了,否则太耗电就不好玩了,那就只能考虑低功耗的CPU,类似上网本的最好

那个年头只有N230合适点,还没有D525,J1800之类的,这货是N270的台式机版本,不过这货很难找到4口SATA的板子,就算有也是转接的,有的板子不能4口同时用。所以这事又暂时搁置了,继续用RG200E勉强共享点文件,电影就不考虑了。

后来发生了件现在都觉得很神奇的事情,就有了现在的配置。那时候倒腾二手主板,这块七彩虹的E350主板本来是卖出去了,结果半年还是1年以后我准备再搞NAS挑板子的时候又看到这块板子,当时没多想,等收到以后发现就是我卖的那块,我自己的保修贴都还在上面,再一查,卖家就是上次的买家,看来这板子注定是我的啊

这板子符合我的一切要求,功耗低,AMD的E350的APU,TDP只有18W,比N230高点,不过这货是一体桥,所以整板的功耗不会比N230之类的差很多。千兆网卡。DDR3的速度够快,老条子也好找,关键是带4口SATA和2口USB3.0,内置外置都有了,还带了一条PCI-EX16,可以外扩硬盘扩展卡。

很多人都喜欢接块大硬盘,所以用特地找SATA接口多的,甚至一个USB口就够了,我因为本来就是卖硬盘的,硬盘成箱放着,拿几块成色不好的用用还是不错的,功耗嘛不用太担心,因为都会自动休眠的。另外我不喜欢把东西都存一个盘里,数据丢失很烦。

找了个老机箱,8个硬盘位,3个光驱位的,E350主板配1G内存,一个长城350W二手电源,4块640G的台式机绿盘(这盘不好卖),另外一块120G的笔记本盘挂在USB3.0上,这就是现在的配置了。

装的是WIN2003系统,直接装在硬盘里了,反正不关机,不用管开机速度。稳定运行很久很久了,反正我没算时间,从来没有死机蓝屏之类的过,之前一直用512M的内存,最近才换的1G的内存,速度快多了,百度迅雷同时下载也不会卡。

其实之前挑系统的时候想用linux来着,tinycore之类的都试过,SAMBA服务都已经弄好了,就是搞不定打印机共享,无奈先放弃了,而且linux用迅雷百度之类的还是不方便,想想还是WIN2003最合适,其实WIN2008可能更合适,不过刚开始只有512M内存,所以就上了2003,事实是还是很合适的。

机器完全远程管理,没装aria2之类的远程下载,小文件直接下载,大文件或者要用百度迅雷的开远程桌面进去下,电脑手机都可以,方便

家里的主路由用的是WR2041,无线够用,有线不行,所以下面又挂了个千兆交换机,主路由只负责拨号,内网交换全在千兆,内网拷贝速度70M/S左右,很满意了

老有人觉得用台式机做NAS功耗就高,我的整块板子估计也就25W,其他耗电都在硬盘,而且硬盘会自动休眠,不用就不耗电,像我接4块盘的都不会很耗电。要是连这点功耗都不舍得那就别玩NAS了,买块大点的移动硬盘想用插上就是了。

有人会觉得用电脑做NAS不方便。这个要说不方便是对不会电脑的人来说的,会点电脑的都不会这么说。SAMBA服务本身系统就带的,就开下共享就行。远程桌面就和你操作本地电脑一样,用一次就会了。安卓的APP也有。再不行就装个aria2,远程也能直接下载。

有人会觉得NAS一定要外网远程下载,这个我是不太懂,小文件直接百度网盘不就好了吗?重要的还有微软的onedriver。有啥非要往家里传?就算非要传WINDOWS系统下我想也没有找不到的软件支持吧。

我是纯粹觉得用星际蜗牛之类的主机做NAS太浪费了,J1800或者J1900的CPU能干的事情太多了,就用来做个NAS实在是……

唠叨完了,欢迎探讨

网友A:
没钱,用的40块的猫盘,加个笔记本硬盘专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钱,用的40块的猫盘,加个笔记本硬盘专职下载

可是猫盘已经没有40的了

网友B:
我用的是赛扬847也是四个sata两个usb3.0,功耗更低一些

网友:
黑的真的是穷折腾,玩白的才有意义。
我就一个openwrt路由qbittorrent下载、samba共享,完事了。
什么虚拟,什么pve,什么docker,什么群辉,老子真的不用。

网友C:
手上有一批联想的AMD190的主机感觉耗电不太大.4SATA也够用了,就是看别人的NAS接个后备电源然后可以检测到停电自动关机感觉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赛扬847也是四个sata两个usb3.0,功耗更低一些

好奇葩的型号,好久没看这种主板了,反正现在够用了,手里还有一堆的D525,可惜只有2个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批联想的AMD190的主机感觉耗电不太大.4SATA也够用了,就是看别人的NAS接个后备电源然后可以检测到停 ...

我这好几年没停电了,后备电源完全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钱,用的40块的猫盘,加个笔记本硬盘专职下载

呵呵,你要挂块大容量的笔记本盘的话光盘的钱就比我整套不带硬盘高了估计

楼主:
要玩大的也有,手上还有12盘位的sata硬盘架,服务器电源若干,下次来个12盘的raid看看威力怎么样

网友D:
就是看别人的NAS接个后备电源然后可以检测到停电自动关机感觉很牛逼

Win系统也可以安装UPS随机带的监控软件实现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系统也可以安装UPS随机带的监控软件实现自动关机

WIN系统下还没啥不能干的,只是有没有必要而已

网友:
其实我觉得NAS就是够用就好,就像我是win+seafile用的挺好的。除了电费略贵。不过毕竟上面还跑了我的网站,数据库。OCR引擎,全文检索引擎(相当于就是我自己的藏书库了)。贴吧全自动管理,汉服社会员+报名管理系统,项目管理系统。
总的来说。不要完全抄别人的方案,不论黑白,不论开源闭源,不论Linux还是WIN,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别人的方案都是适合别人自己的,想想你自己的需求,再决定选用什么样的方案,才是适合自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好几年没停电了,后备电源完全不需要

夏季 线路负载大  会停一下 平时没有

网友:
我就是蜗牛做nas挂pt,浪费了

网友:
其实按摩店也出了很多好U,无奈牙膏厂铁粉太多,

网友:
正想自己组一个NAS,来好好 学习一下

网友E:
手里还有一个HG255D,在论坛收的,到现在也不知道干啥用,刷OP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还有一个HG255D,在论坛收的,到现在也不知道干啥用,刷OP不稳定

加强散热吧,记得这机器散热不太好。固件找找新的,新的比较稳定点

网友:
看需求吧,我玩过的NAS也很多,去年搞的蜗牛,才做的黑裙,蜗牛的性能也很一般,我只是为了用Docker,因为我经常不在家,所以把那台蜗牛扔父母家。

媒体库用EMBY,PLEX太死板,放弃了,群晖自带的video station功能太弱。管理电影,电视剧,但是J1900的性能,基本不用考虑什么硬件转码了, 在家里电视直接用KODI读取EMBY的媒体库,在外面EMBY APP直接访问。
下载,SABnzbd+Radarr+transmission就够了,偶尔需要百度网盘的东西直接用cloudsync。

文件传输局域网直接SMB,外网用WEBDAV映射。

外网访问自己做DDNS解析,做个证书就是https了。

还可以用moment直接给手机上的照片备份。

内网传输100mb/s以上,外网的话,我父母那里只有200M的宽带,一般就5到6mb/s。

电影,电视剧,动画全部自动更新,不需要我手动每隔几天去找,下载后归类到媒体库自动归纳信息去,其他需要下载手机上点到磁链就直接给到NAS下载了,在外面要直接操作文件,电脑上映射了webdav和本地盘一样的操作。

这些都是群晖最基本的用法,因为我一般docker应用都是在我另外一台OMV的NAS上面完成的,只要有docker,你想干什么都行,LZ只是自己没那么多需求或者自己都没意识到NAS可以怎么玩,你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普通的遥控电脑,不是说这样不行,不过你多试试的话玩法其实超多,不一定要群晖,其实比群晖好玩的NAS系统多去了,OMV,unraid,freeNas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