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mos管做开关,为什么通电后状态不稳定

楼主(2020-02-26):
用mos管当开关使用,想要实现的是,通电3V后,LED保持长灭,悬空线触碰3V正极常亮,触碰负极长灭。
电路可以实现触碰亮灯和灭灯,但是通电状态不稳定。就是悬空线保持悬空,通电3V后,LED可能常亮,也可能长灭,状态不稳定,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让电路通电后LED保持稳定长灭状态,悬空线触碰正极才亮灯。

网友:
你为何要“曲线误国”

网友A:
长亮个长灭,一个物理开关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亮个长灭,一个物理开关不就行了??

不能用物理开关,要用点触的

网友:
10k 电阻这里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
在LED上并联一个电容看看

网友:
LED并联470U电容,MOS管G极上拉下拉电阻加大10倍并G极对地增加220U左右的电容试试.悬空线尽可能短并如果是用点触开关这把开关焊好固定住做测试. 增加了电容的电路按关断或开启开关时间需要加长,具体可改变电容容量做反复验证做到折中.

网友:
5毛钱一个的感应开关,多大的事啊。。。
3400上下臂电阻互换就行了。

网友B:
一个3400搞定的事为什么用在加个34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3400搞定的事为什么用在加个3401?

仔细看楼主的要求,人家的开关是碰触型,就是微动那种按下接通放开又断开的